佳域G2手机不卸屏尝试飞排线

楼主(2015-01-05):
            佳域JiaYu JY-G2手机显示缺蓝色,经查发现显示屏排线被人弄坏了。仔细查看断了几个线,其屏背面对应铁板恰好有个方孔,不卸屏尝试飞排线后效果明显。

网友:
这种飞线

网友:
是使用耳机线里的细如发丝的漆包线。

网友:
飞线要小心

网友:
手工 不好 不好飞 呵呵

网友(2015-02-04):
飞的好啊。我是不会,学习了

网友:
不错,,焊工很好,修手机的就需要焊工过得去才行。。

网友:
哇 好厉害哦 用漆包线更完美

网友:
三星的听筒就行

网友:
shi个功夫活

网友:
这种飞线我始终弄不好!不知楼主是用什么神器刮掉排线绝缘外皮的?

网友:
遇热吧 其他很危险,遇热也要实力

网友:
注意到了没有楼主说不拆卸屏,但是不拆屏 怎么焊接

网友:
楼主收多少钱?????

网友(2015-03-19):
这个真心赞

网友:
如果可以有排线替换的话 我会选择换一条 哈哈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这款手机声音非常小,怎么修啊,用耳机也是,望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