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5-01-05):
ViewSonic  优派                     型号:VA2013W
故障:开机用上几分钟后,会突然黑屏,电源灯还正常亮。
分析:电源灯亮着的话,那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还有用了几分钟才黑屏,灯管可能性更大。
解决:根据判断,拆机先检测高压板,没发现什么问题。接着拆屏,检测灯管,明显看见4根灯管都还行,那应该是灯线的问题,仔细检查,发现其中一根灯线跟灯管的焊接已经接触不良,重新焊牢。装好屏,接上电路试机正常,再整机装好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是不是群创的屏,灯管线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