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4416s显卡虚焊问题。

楼主(2015-01-05):
关于惠普4416s显卡虚焊屏不显示。黑屏加焊过显卡。用一段时间后。故障依旧
求关键测试点。测试思路: 谢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没有关键测试点 加了就好

网友:
重植显卡呗

网友:
这个机没什么技术可言的,AMD的机,这个型号最多就是北桥问题,其次是显卡,再者是CPU。
我修过一台4416S,搞完北桥,客户回去用几天,显卡又有问题,再后来,客户没用几天,南桥又要加焊,
所以我现在遇到这个型号的机子,要么直接不修,要么报高价,直接把客户吓走

网友(2020-10-27):
这就是硬道理,要不难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