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开机USB报错,15秒后关机

楼主(2015-01-05):
    今天接到一台主机,主板型号是华硕P5KPL-AM SE,开机USB报错:Auto- 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00 usb mass  usb device over.....15秒后关机。
    1.测试USB接口5V供电正常
    2.数据线打值正常
    3.无掉件

    查电路分析为5V过流检测故障,其原理是5V_USB通过8.2K和4.7K电阻分压得到3.3V到南桥
    查华硕P5KPL-AM SE点位图,用软件TSICT.EXE打开,南桥旁边822和472标识的排阻为分压电阻。
    经测量排阻输入5V全部正常,输出到南桥有一脚为0V,不正常,问题找到。
    拆下8.2K和4.7K排阻,用万用表测量,没有问题。
    发现焊盘有点氧化,加锡并清洁焊盘,把两个排阻重新焊上。通电测量,3.3V出来了,开机不在报错,此板修复!

    附上点位图华硕P5KPL-AM SE和绿色软件TSICT.EXE,    脚位在USB_OC01#、USB_OC23#、USB_OC45#、USB_OC67#

网友A:
楼主,点位图没传上来呀…?

网友B:
LZ发帖可以带些图,以求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位图没传上来呀…?

第一次发帖,现在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位图没传上来呀…?

第一次发帖,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发帖可以带些图,以求真实

故障已修复,故障图片只能下次了。有人修到这个故障相信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把822换掉的。。恐怕会返修啊

网友C:
这板子终于有图啦,usb过去的分压是供给南桥什么作用的?

网友:
氧化引起的不接触

网友:
这个故障早就有了说了。我也碰到过

网友:
看来华硕的通病还是比较好修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终于有图啦,usb过去的分压是供给南桥什么作用的?

过流检测啊,高电压有效。

网友D:
都拆下来了干嘛不换掉呢?

网友E:
楼主说的822排阻 472排阻在  标有Speaker 与 BUZZER 之间。很好找

网友:
这个就是排阻引起的故障,当时应把这个排阻换掉最好,防返修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贴 涨经验 了

网友:
图纸收下了,刚好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看看能否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822排阻 472排阻在  标有Speaker 与 BUZZER 之间。很好找

大哥 你好专业哦  英文说的很流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拆下来了干嘛不换掉呢?

只是氧化了  不换果断时间坏了再来修 哈哈哈

网友:
你太过奖了。你一样的优秀,相互学习哈

网友:
手上有块这样的样板子,通电不亮。

网友:
有图子才好修啊

网友:
这款图纸真的不好找

网友:
谢谢你分享,又是822的事

网友:
上几天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板子,没找到图就没修了。以前修报错是USB跳线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位图没传上来呀…?

在哪  没看到呢的

网友:
USB跳线也会引起的呢

网友:
楼主真细心要是我的话就直接刷个BIOS,然后量下电压和数据。然后就挂了

网友:
     想下载,方便日后维修,就是没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