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5-01-05):
  已经碰到2台G450不开机的问题,问题都是一模一样的 前面一台没修好,这台在研究中,待机0.02按开关电流会动下到0.03就不触发了,3  5V正常,主板没短路 USB口子也没有坏,刷了BIOS  换了南桥晶振问题还是一样,IO的工作条件正常,现在我怀疑是南桥的问题,感觉搞南桥太麻烦了,有哪位大哥修过这个问题没给点思路!

网友A: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EC待机条件,刷BIOS

网友B:
主板上是否有短路?

网友C:
只上升一点?后继没有打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EC待机条件,刷BIOS

南桥的待机怎么查啊,BIOS刷了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是否有短路?

主板没有短路的了,都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上升一点?后继没有打开吧、

电流是动一点点,从0.02跑到0.03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EC待机条件,刷BIOS

图纸我是有,但是这个板子上的元器件有的没有标示,怎么去量南桥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SUSP#不正常,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机制不好搞呀

网友:
难修,南桥多少点

网友:
这块板子,没得标识确实害人,修了几块了,真心不好修。

网友:
是广达还是仁宝的  主意查sb待机条件

网友:
确定主板没进水??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多是桥问题,换桥基本能好了

网友:
你说EC条件正常,   那EC有没有发触发信心给南桥,南桥有没有发分组供电的开关回来呢?

网友:
转换电压短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换个南桥吧

网友:
查EC芯片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刷bios把 不行就干桥

网友:
看EC有没发出触发信号给南桥了,确定一下是EC还是南桥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主板  有谁解决了 分享一下

网友(2015-02-10):
楼主修好没有?  碰到一个现象一样

网友:
1.检测EC的6大工作条件。2.检测南桥的6大工作条件。先把条件检测完毕,然后再判断问题。你的电流才到0.03,看电流EC是EC发出开机信号给南桥了,但是南桥又给中断了。检查下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你好  说一下ec的型号 是多少

网友:
我和你分析一下看看那些信号正常不

网友:
开机芯片条件不满足,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搞桥

网友:
rtcrst 正常么 另外ibm的南桥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查EC的条件,拿不准就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照着图纸量一下EC的信号有没有

网友:
一般这么小的电流不是晶振就是南桥,为了修好你必须得干南桥。

网友:
重点查南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