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G520系列无串号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15-01-05):
  经过亲测华为手机G520无串号无服务故障维修,加热图中的元件OK。成功修复,绝对好用的方法。

网友:
加热  为什么加热  是虚焊还是 不出电压  借个图片上来  就是绝对好用吗?

网友:
加热就能好吗,不会复发

网友:
        是通病吧

网友:
加焊吧?这部分电路的功用是什么?能介绍下吗?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是中频

网友:
楼主别只上个图啊。芯片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加热就好了虚焊,电压不出还是别的

网友:
加热就好了吗,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