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闪灯报警掉电求助,另外3代的CPU能不能放在4代上面

楼主(2015-01-05):
神舟K610C,板号内存槽底下是W650SR,PCB上面是W6500,故障是能开机,大概一分多钟这样,开关旁边的3个指示灯间隔闪烁,伴随滴滴滴的报警声,然后就掉电了,再开也一样。
U27 U28两个BIOS都刷过几遍,EC换过,拆掉显卡也一样,温度不高。加焊过PCH。 THERM直接经过总线到EC的,没有专用芯片,人工置高ALL PWROK也一样。 有没有可能是PCH的问题呢????
有人修到过这个故障吗?网上很多反应这个问题的,就是没见有解决办法。
CPU第四代的,手上没有一样平台的,有3代的,不知道能不能把3代的来代替,就像3代的可以用2代一样。

网友:
撸主解决了吗 我的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样 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