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cer4738G开机0.8A掉电

楼主(2015-01-05):
今天接手一台ACER 4738G的机器,版号ZQ9   插电测3V5V正常,开机触发 电流上到0.8A掉到0.1A 然后掉到 0.009A   看论坛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4073-1-1.html说摸住CPU 供电芯片ADP3212 旁边的PC33 就不掉  我试了试 果然不掉,但电流0.8A也上不去了 不显示 ,  这个时候无意摸到网卡芯片U8 BRM57780 有点发热 不是特别明显, 上风枪直接拆掉 ,既然瞎猫碰上死耗子,插电触发 亮机了!  看到帖子里 有人换显卡 换桥 刷BIOS  不知道 你们的是不是也跟网卡芯片有关系.......   估计可能这是通病!  希望大家注意, 虽然这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论坛好像没有人发帖讲过这事!  所以在这提下,望各位少走弯路!!!!! 大家有分的给我加点分.........

网友:
本身就是网卡导致的吧,我之前修过3台  那玩意网卡真的好坏,

网友:
波浪形的网卡吗??

网友:
这真是特别的经验

网友:
只要心细 真的好多问题 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好经验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网卡导致的

网友:
量网桥的阻值可以测出来不?

网友:
所有板网卡短路都会这样啊。楼主就不会先看下待机正常不?待机不正常首先看网卡。

网友:
修到过很多台了 这个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还以为大电容坏了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网卡坏的引起多. 开机不显.

网友:
论坛是有很多这个机没有修好的  楼主很细心 修好了  下次有这样的机可以借签了

网友:
被雷击过吧,4738毛病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