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 电流到0.27 然后掉电,0。02不触发

楼主(2015-01-05):
我拔掉BIOS电池后,自动触发到0.27 然后就掉电到0.02不触发,我测了下 主板的各个电感的供电都出了,R415 C373也换过了,BIOS也刷了,请大师帮帮忙,提供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掉电不能触发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了,打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不能触发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了,打值看看。

测了好久也没找到短路点,还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A: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吧,声卡用软排线连接主板的吧,把声音小板拔掉。声卡小板应该上面有个电容击穿了!

网友:
二级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修过一个X200 声卡附近坏了个电容

网友C:
没说清楚,CPU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吧,声卡用软排线连接主板的吧,把声音小板拔掉。声卡小板应该上面有个电容击穿了!

我没接那个声卡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个X200 声卡附近坏了个电容

没接声卡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说清楚,CPU电出来了没有?

CPU电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