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想G460点不亮

楼主(2015-01-05):
开机的时候电流0.8有时候0.7,CPU供电都正常。

网友:
楼主你是做维修的吗   是的话 先测下CPU复位  不是的话 就送修吧

网友:
测下plt rst有没有呀  再测cpurst  再测ads#

网友:
楼主要不是专业的就送修吧,别折腾

网友:
知道cpu供电,应该懂点把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送修!!

网友:
CPURST#  PLTRST#  PCIRST#   PWROK VRPWRGD楼主能看懂就修修   看不懂送修

网友:
看样子楼主不是搞维修的,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