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逼的东芝,外接显示接屏不显。

楼主(2015-01-05):
东芝型号不知道
版号是DA0TE8MB6E0.集显没图纸
生病情况是,外接可以显示。接屏不显。
维修历史。上家加焊过桥
各位大哥请你们帮助我分析一下,还有有图纸的麻烦你传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看 edid有没有呀  lvds阻值对不对呀 还有1.8v电压有没有到 显卡或桥去呀

网友:
是AMD的CPU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1002-1-1.html  TE8图纸加点位 拿去慢慢研究

网友B:
图纸论坛应该有
一个本子 不必要加个特殊的称谓哈

外接显示 屏不显查下 显卡输出这一块

网友:
看看桥的显示供电模块电压,如1.8V

网友C: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故障,先确认下屏是正常的,再检测屏的供电,EDID信号,最后搞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1002-1-1.html  TE8图纸加点位 拿去慢慢研究

我会慢慢研究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故障,先确认下屏是正常的,再检测屏的供电,EDID信号,最后搞 显卡。

屏换新还是一样。屏线换过。是集显的屏的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论坛应该有
一个本子 不必要价格特殊的称谓哈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补充。是AMD的集显,屏线,屏换过。屏主值正常。。

网友:
没遇到过  期待高手路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没有搞好  楼主搞好说一下

网友:
集显的话重植北桥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检测一下屏是否正常,正常就查显卡和屏工作条件

网友:
有个HP CQ42 的本,也是外接有显,内接无显。排除屏跟屏线,加焊显卡(A)后,斛決!

网友:
屏线有没有考虑过?

网友:
查查主板到屏的供电有没有或信号线阻值等工作条件,再是确定屏是否好坏,前天修一台CQ42屏线坏的没有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