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讨论下新AMD的APU的机器

楼主(2015-01-05):
    接一台联想E425的机器,是二修机。CPU的铁壳MOS烧了,不出CPU电压,开机电流只有0.3。上家好像就是换了ISL6267。刷了BIOS。
别的地方没看到动过的痕迹。到手,觉得6267焊接的不好,手上有没这个IC,只好拆下来重新焊了一次,开机还是一样的。
   找半天也没找到图纸,只找到一个点位。经过半天的检测,终于找到问题,无FCH_PWRGD。又找了半天,原来是6267的5脚和10脚接在一
二极管连接在FCH_PWRGD上。因为不出CPU电压无GOOG信号把这个FCH_PWRGD拉低了

   这个图纸是ASUS K53的和E425不一样。于是直接断开该双二极管,在开机,电流一下就到0.6了,但郁闷的是CPU电压还是没有
但FCH_PWRGD已经OK了。在检测单桥发出的H_CPUPWRGD_E信号,居然是方波,往后检测,A_RST#也是方波。PCIERST也是方波
这就郁闷了。在往前检测,6267的工作条件,EN 3.3V是正常的。19V也OK,但SVD和SVC一个1.5V,一个0.2V,显然是不正常的
上拉电阻OK,把CPU去掉,在侧这个SVD和SVC,都是1.5V。于是怀疑CPU 坏,这个CPU是AMD的A6CPU。手上无货,没法往下修了。
   突然想起上个月在垃圾佬那里收了快三星BA41-01680A的板子,当时也是没得CPU,就没试,也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
于是就把这个三星板子找出来。这个三星板子和E425的桥和显卡还有CPU供电IC都是一模一样的。
把这个CPU上到我这个三星板子上,开机一看电流居然跑到0.8左右但不跑吗。明显有CPU电压,郁闷了难道我误判,CPU是好的?纠结了半天。
再在这个三星板子上测的SVD和SVC还是一个1.5V。一个0.2V,于是把CPU去掉,在测SVD和SVC都是1.5V。这样看来,CPU肯定是坏的
但为何在这个三星板子上却会出CPU电压呢?于是不上CPU在把这个三星板子通电一看电流居然0.6A。示波器一侧,MY GOD.居然
有CPU电压,这下把我雷的不轻。
    因为这个APU的AMD的机器修的实在太少了,一般有问题都是桥呀,显卡呀虚焊,平时没注意过,现在想问的就是
       (1)难道不上CPU,也会出CPU电压吗。
        (2)就是这个机器的时序好像很混乱一样的,很多机器都是先出FCH_PWRGD再出CPU电压。但425我看肯定是先出
       CPU电压后出FCH_PWRGD信号的。这里想知道就是是先出CPU电压呢?还是先出FCH_PWRGD。
i
大家都来说说看,修这个机器多的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A:
楼主提的问题暂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弄个APU换个再说。此类机器修的多了,自然就会怎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的问题暂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弄个APU换个再说。此类机器修的多了,自然就会怎明白的。

就是现在没这个CPU呀

网友:
你要是不确定,可以先把FCH-PG认为拉高电平,再看CPU供电芯片工作情况

网友B:
我感觉楼主暂时还是先把机子修好再说, 再做实验!        要不然都是凭空瞎猜啊! 在把你的实验搞上来,也许还能弄个 精呢!  哈哈,祝楼主好运

网友B:
从这张图看好像是先出apu_core再出pch_pwrgd的啊!  不知道个理解对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1678-1-1.html
这个是图纸,送当新年礼物,我的是显卡短路了,准备把显卡摘了当集显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这张图看好像是先出apu_core再出pch_pwrgd的啊!  不知道个理解对

从这个看是先出CPU电压,最后把完整的这个时序放上来,或者是哪个图纸上的,吧图纸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1678-1-1.html
这个是图纸,送当新年礼物,我的是显卡短路了,准备 ...

这是E425AMD的图纸吗,版号1033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1678-1-1.html
这个是图纸,送当新年礼物,我的是显卡短路了,准备 ...

如果是的话那可就要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1678-1-1.html
这个是图纸,送当新年礼物,我的是显卡短路了,准备 ...

刚去看了,你这个是INTEL的图纸,不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楼主暂时还是先把机子修好再说, 再做实验!        要不然都是凭空瞎猜啊! 在把你的实验搞上来,也 ...

下面已经把时序放上来了,先出CPU电压再出FCH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这个看是先出CPU电压,最后把完整的这个时序放上来,或者是哪个图纸上的,吧图纸放上来

g485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