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灵越 15-3521触发不跑马

楼主(2015-01-05):
   此机子是同行拿过来的发现机子摔过壳子都裂开了,接上可调电源触发后电流到0.435左右不动了 ,还有报警,滴滴滴滴。。。。。。。。。连续的只要你不关机就不停止  ,就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一样。
    拆机拿出裸板先测各个供电单元电感的阻值都正常,此机CPU板载的阻值6到8欧姆,然后通电开机测各个供电单元的电压发现CPU两个电感一个电压为0V,用手有19V 其余都0V摸CPU有温度,感觉很郁闷,立刻找图纸上图 只有上管PQ700D极有19V 其余都0V图上可以看出 +VCC_GFXCORE_AXG 为CPU集显供电此电压亮机也是0V,很郁闷希望师傅们指教说明此板电压全部出来了正常,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为双BIOS,在加上电流变显示不跑马无跳变,怀疑是BIOS问题,在论坛下载BIOS刷上去,开机郁闷了电流0.2了CPU供电也没了   ,说明BIOS不对,细看才发现BIOS刷反了2M的刷成4M的了,4M的刷成2M了  ,调刷开机电流电流开始跳变0.4--0.54--0.46,呵呵有戏了,接上屏幕亮机了  。新手修机希望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
忘了给大家贡献点资源板号:VAWOO  LA-9104P  Rev:1.0    上传BIOS

网友A:
你这机器应是原BIOS损坏引起不过内存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器应是原BIOS损坏引起不过内存的故障。

这个机子你修过吗?

网友:
大家不要下载啊  没法解压  楼主  你的分压卷呢 还差2个  应该4个啊

网友:
我理解错了  以为一个是南桥bios 一个是ecbios     可以解压

网友:
摔过的机器BIOS也会坏啊

网友(2017-07-29):
没法解压  什么情况

网友:
坑爹啊,两个都下了不能解压,大家别下载

网友:
不要意思,是我这里的问题,可以解压了

网友(2018-04-08):
想问一下,这个、biOS 刷了会不会变慢,是修改过的,还是读出来的,或是原厂的?

网友(2019-04-04):
确实下载下来 ,不能解压。确实下载下来 ,不能解压。确实下载下来 ,不能解压。

网友(2019-08-20):
坑爹,bios 不能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