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P31-ES3G ver1.0 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闪复位 维修

楼主(2015-01-05):
因是菜鸟缘故,致这块板段段续续修了2,3天,还好最近不忙,要不然果断放弃治疗了。修板不易,发贴更不易,望各位慷慨解囊,多加分。

1.主角(这是修好后的)

2.病症
  时亮时不亮。不亮时不跑码,复位灯每间隔一小段时间闪烁
3.维修过程
  量PCI A15的电压,不亮机时电压会跳变,最低跳至1.5V。PCIE A11电压,IDE第1脚电压均同样跳变,复位针脚不跳变。
  1)前2天修得同样症状的闪复位的,换的上拉排阻好的。看到这症状,2话不说,找IO PWROK的上拉电阻。先下了个IO  IT8718F-S的引脚定义图,对照着跑了下线,量了下电压,感觉怪怪的,这个板子有点印象,论坛上搜了一下,还好有图纸

   126脚 PWOK,这个应该是电源的电源好信号,这个脚电压无跳变。63脚PWROK1,也叫ITE_PWROK,量得电压有跳变,正常时为2.9左右,跳到最低约为1.7。找63脚的上拉,是个1K的排阻,由3.3V上拉。

  乐呵呵的换了个,没想到问题依旧,纠结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乍办了,不解气,又去找了个。

换IO 63脚PWROK 上拉排阻,失败!

2)把IO的63脚挑开,63脚成0伏了,复位灯常亮,嗯 嗯 ,除了前面排除的上拉排阻OK之外,好像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IO的PWROK 电压跳变,这PWROK 是IO在什么情况下发出来的呢,不是IO本身故障,就是 前提条件不稳导致的。
   要不,换个IO? 废板上找了一圈,技嘉专用的IO就是少,没找到。网上搜的引脚定义跟图纸上实际走线不符,估计也是因为技嘉专用IO的原因。

换IO,料板没找到,放弃!

3)想想IO也没那么容易坏,还是找一下前提条件吧。INTEL主板,印象中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WRGOOD为高电平,应该是前提之一。
  上假负载,测得电源好信号是0.9,VTT也是0.9伏,0.9伏??难道是上的假负载的原因,跑线,发现连到连到Q315的第三脚。
  上真U,再量,还是0.9,查了一下图纸,是VTT_GMCH总线电压,电压偏低,是不是什么拉低了,换掉Q327,还是没好。过了一会,折腾回来,又量了下电压0.5伏。

  从图中可看到,VTT_GMCH由运算放大器U87和Q315配合产生,看一下U87的条件的吧,用计算器算一下,第5脚应该是1.2伏,那么最终的6脚跟VTT_GMCH也应该1.2伏,量了下Q315应该是好的,不管,换了再说,换后依旧是0.5伏,看来逼我破罐子破摔了,换U87(中间有个小插曲,换的时候太分心,把DU2给误拆了 哈哈),依旧是0.5伏,没辙了。量Q315第1脚是2点几伏。师傅经过问了下,说2点几伏偏低,电压不足以完全导通Q315,估计是哪里拉低了,建议我断开线路再量下第7脚电压,断开后,量得电压变为6点几伏,果然是哪里拉低了。
  搜了一圈相连的线路,除了右边的,实在没其它的,索性取掉Q327,Q326,再量,居然好了。
   当时看Q326 Q327,实在看不出啥原理。现在想了下,是不是最开始是Q327不良,Q327并不是0.7伏导通,而是1.2左右导通的,被我误上了一个普通的,请高手帮忙分析原理

取掉Q326 Q327,修出正常1.2V VTT_GMCH,却未结束
以为VTT_GMCH正常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没想到仍是时亮时不亮。

4)没想到又回到原点了,继续看哪里电压跳吧,发现不亮时CPU的VRMGD有时会跳,VRMGD通过一个22欧的电阻连到时钟芯片的第10脚。时钟芯片端电压有时也会跳,就试着把这个电阻换了,这里发生了个悲剧,没用风枪吹,想着用烙铁翘起来,末想到电阻另一端掉焊盘了,我哭,在液晶板上找了个220电阻,飞线连到DQ13的第3脚。欢喜上电,嗯,问题依旧。

  原本想换时钟芯片的,因掉焊盘的原因,情绪不是很高,又测得不亮机时,时钟芯片第10脚有时也不跳变,照样闪复位。想上次一个一样的板子,除了桥,啥都换过都没好,没什么兴致了。想放弃治疗了。

时钟芯片第10脚22欧电阻,未果

5)闪下来又看了一下电路图,这VRMGD居然不送给IO,那IO发出PWROK1的条件是什么呢?VRMGD只送给时钟芯片,好好想一想,那肯定是时钟给了IO信号之后,IO再发出PWROK1,查一下时钟跟IO相关的引脚。

时钟第1脚LPC33与时钟第12脚LPCCLK48,测时不亮机时,第1脚1.6伏,有轻微跳变,第12脚没电压,正常亮机时12脚是有1.6伏的,反反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问题应该是找到了,马上换时钟,多次测试,均没问题,OK

换时钟芯片后,OK

小插曲:OK后,重新分了下线,胶带粘好,顺便清洗了一下IO的63脚附近,然后复位灯常亮,不跑码了,我了个去,撕下胶带,悲催,又掉了个焊盘,让渣焊工的我情何以堪,在若战若K秒后,只得求助于菜大神,菜大神秒秒钟解决问题。乍还量位灯常亮,量一下时钟第10脚,3.3V正常也不跳变,量IO第63脚,我去0伏,想想干过的事,挑过的脚都没加焊过,重新加焊一下IO 63脚,长吁一口气,终于好了,开灯几十次,均正常,做系统,收工。

总结:因为时钟芯片性能不良,第12脚有时不能正常输出LPCCLK48,导致IO的的PWROK1不正常,造成闪复位 (这也是我瞎猜的,如有误,望高手指正)

附上图纸:

GA-P31-ES3G_10C(密码rmadept).pdf

网友:
好帖子。修的这么细致。你就是个传说

网友:
真的很好了  不错

网友:
修的很细致,很有耐心…。

网友:
只要能修阿訇板,值得

网友:
时钟不正常引起不复位的并不少见。

网友:
很好,这个主板的VRMPWRGD是发给时钟,没有直接给桥的。

网友:
修的很细致,来龙去脉还能记住说明很用心。复位不正常倒查时钟

网友:
给哥加分,是因为哥锲而不舍。赞

网友A:
楼主该练下焊接
追查原因的思路很不错
但焊接不过关 容易造成维修过程的二次伤害

网友:
最终是时钟的问题,造成时亮时不亮,楼主用心了

网友:
维修很有耐心,这里主板要输出1.2V总线供电 Q315 本身G级导通电压应该是大于S级输出4.5V左右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练下焊接
追查原因的思路很不错
但焊接不过关 容易造成维修过程的二次伤害

是的,还要多练,还处于拿个烙铁手还微抖的阶段。看菜神看齐

网友:
这个如果正常跑码,总线供电会不会自动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时间真充裕。闪复位这种蛮常见的,有借鉴价值

网友:
看得我这个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