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联想t430维修问题还在求助中

楼主(2015-01-05):
    发了第三个帖子了,这台机器修到现在,还是还原到之前的老毛病花屏 4个屏幕。
    开始出现4个屏幕花屏是一看就是显卡,加焊后好了几天老样子,就换显存问题依旧,今天定了一个显卡换上问题依旧,请高手指教
上一张图看看

网友A:
怎么不外接试一下呢,如果外接也这样,才可以断定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外接试一下呢,如果外接也这样,才可以断定是显卡的问题啊

外接是好的

网友:
这个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看电压有莫有偏低的,或者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再刷BIOS。

网友:
『加焊后好了几天老样子,就换显存问题依旧,今天定了一个显卡换上问题依旧』
你既然加焊好了几天怎么又搞显存呢?          感觉应该还是显卡问题!(没焊好应该也有可能吧)

网友B:
会不会定的显卡也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定的显卡也有问题的?

也有点怀疑,可是原来的显卡加焊后好用的?现在还上一个反而不好用了

网友C:
不是显卡和显存  我遇到过DELL  显卡显存全换了  还是这样  有屏和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显卡和显存  我遇到过DELL  显卡显存全换了  还是这样  有屏和屏线问题

屏换过了

网友:
显卡问题,前天我一个分了9个屏,换显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外接试一下呢,如果外接也这样,才可以断定是显卡的问题啊

外接式好的话,有没有查那个显卡接入了桥,然后再发出来啊

网友D:
屏线一定也换过了吧

网友:
        只能在换显卡试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一定也换过了吧

屏线没有换,不过应该不会是屏线吧

网友:
前不久,有一台T410独显,是加电无显的。客户换主板了。旧的主板,要是独显的供电电感取下,就是四分屏,但是是暗屏。

网友:
觉得你应该换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问题还在显卡上,再查。

网友:
之前的显卡加焊好了,怎么不重置球做是上去啊!!!还有你显卡附近的那个电子元器件不亮,加热了就可以用几天啊……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  要考虑下屏线

网友:
一般这样的故障,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的事,100%

网友:
建议还是考虑屏线试试

网友E:
屏 屏线 不行的话 重置显卡看看  再不行换显卡

网友:
是不是屏问题哦

网友F:
这板我有一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一定也换过了吧

这种问题修到这里了只有弄个屏线看看,不过机会小,不像是屏线

网友:
换屏线试试吧,因为有个差分信号

网友:
之前的加焊好了,就不应该在搞显存了,这种现象多出在显卡上,仔细检查一下显卡的各项条件

网友:
与显示相关的电路部分仔细的排查一下才是硬道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板我有一块好的

你那主板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 屏线 不行的话 重置显卡看看  再不行换显卡

怎么样重置显卡,是不是重新直球啊

网友H:
直接换个显卡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换个显卡  试试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I:
这种分屏  最大的可能就是屏线了  为什么不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分屏  最大的可能就是屏线了  为什么不查呢,

之前是加焊显卡好的,应该不会是屏线吧

网友:
这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存 显卡 屏线  屏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那主板什么价格

这主板有点不便宜,网上卖1000左右,850可以出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dell是屛线和主板接口没安装好造成6个屏幕
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