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硕A42JE/X42JE掉电的BIOS。

楼主(2015-01-05):
最近两天接连不同时间接到两台华硕的本本,一台A42JE,一台X42JE,前后都是差不多相同的故障,A42JE是有时开机能亮,有时不能亮。而X42JE后面来时则是开机亮起不久后便掉电。搜索论坛中类似的帖子,有说18K电阻阻值变小的,有说HM55坏的,U座坏的,BIOS坏的。。。好多好多没修好的。于是我也跟着首先查了大家说的18K电阻,发现两台机都没有问题。想着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或者开不久就掉电,会不会是桥虚焊的问题,但反复想了想,还是不敢直接干桥,生怕本来没病给弄出病来,还是先刷BIOS吧。前前后后找了论坛上的,官网上的至少上十来个BIOS来刷,要不是开机不显,要不还是掉电。有次看着主板突发奇想,反正板上面印的是K42JR的,就用K42JR的BIOS来刷看行否?再上官网看了K42JR的BIOS,比K42JE的BIOS版本看起来高一起,命名已经是605的版本了。干脆下载来装U盘上放机上刷试试吧,这个时候因为我已经用K42JE S502的版本刷过机能亮但掉电的,所以开机进BIOS,升级BIOS选项,糟糕~,英文提示机型类型不适用什么的(看出个大概,呵呵~),不能刷。索性拆BIOS芯片下来刷吧。刷完后试机,发现竟然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5-1-14 16:01):
补充:悲剧呀,那台A42JE过几天还是回来了,冷机开机显示,热机后就不显示了。看来可能不只是BIOS的问题呀。。

要用编程器刷的哦

网友:
没特殊要求的话还是编程器刷比较稳妥

网友:
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也跟BIOS有关系呀???这是什么理论呀!~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下,下来试试看

网友:
我这个温度也不高,就玩游戏才会掉电,,嘛情况啊

网友:
我记得搞过两次这种板子,弄显卡不好,然后弄显存好了的

网友(2015-02-07):
有机会下来用用看

网友:
我的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2015-03-22):
显示不稳定一般都是桥虚焊的多

网友:
正需要试试

网友:
我最近也接了一台X42JE,是掉电,开机就掉电,我拆下来后,把小板跟大板之间连接的地方重新拔插再重新连接了一下,竟然能开机了,让机器满负荷运行温度也正常,后来清洁了一下交机,没 几天客户发现长时间 运行会蓝屏,还会卡卡的叫,到我这儿再让机器满负荷运行还是没问题,拿回去了,用了连续五小时又掉电了,唉...麻烦...现在还没拆呢,客户反应去年夏天的时候老是死机,现在才用就掉电了......大家帮帮分析分析呢

网友:
现在我换了个CPU不掉电了,看视频17小时20小时没有问题,然后就交机,人家第一天用了,可能就是只是看了视频没有问题,可惜她第二天上午看视频还是没有问题,就是下午玩了一会炫舞大概一个多小时就掉电了,然后再开两三次又能开起来.于是送来后我开机一切正常,测试显卡温度和CPU温度都很正常而且不高,最高也就60度这个样子,于是不放心从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刷了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今晚用挂游戏的方式看一下能不能不掉电.

网友:
我去,这机器麻烦要死,啥问题呀!!!!

网友(2015-04-21):
电流不动

网友:
这个机器真垃圾

网友:
刚刚接了一台 电流到0.3就掉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A42J  版号是K42JR   REV 4.0的的。冷机开机能亮会才掉,掉电马上开不显就掉,,也摘不懂什么原因,发现有时候UP7706很烫,但这个芯片换掉还是烫,期待高手

网友(2015-06-15):
已经载了。刷后等待开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