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到windows滚动条当机的问题

楼主(2015-01-05):
LENOVO G470       故障现象: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就当机,偶尔还会出现花屏!PE 也进不去,有时还会掉电!
           CPU,内存,硬盘,南桥,显卡都换过,BIOS也换过,刷过,现象还是一样     维修已陷入困境        有哪位大神修过此类问题的恳请能给小弟一点指导

网友:
不要模式错误就完蛋了

网友:
BIOS里改硬盘模式,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光驱去掉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电压出问题了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啊……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下吧 童鞋

网友:
南桥空焊,加焊

网友:
楼上的几位不看帖子压  楼主不是都换南桥了吗  海叫换  还叫刷BIOS???   楼主你吧板子裸机开机进系统 当机后别关机   量下各个电压有没有被拉低的..量下南桥晶振有  没有异常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个电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声卡,网卡这边观察观察!!!!

网友:
luo guo xue xi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桥也动过了,就检查声卡和网卡

网友:
把1.5V的上下管子,以及上管的二个陶瓷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安全模式进去。看是加载到那程序就死机。是显卡还是网卡。还是系统程序

网友:
如果是系统程序的话就麻烦了,很多地方引起

网友:
LZ系统硬装试试,不要安装然和驱动看看。

网友:
1.5v不仅要出来,还得平稳合格

网友:
拿掉全部外设,排除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还打错了?

网友:
鼠标版下面有两个19v公共点的电容 通病来的 灰屏没字 花屏 换了就好 就在那帖纸下面

网友:
这种现象个人感觉应是供电方面的问题,楼主应查下供电应正常稳定。

网友:
死机,要故障有好多啊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没有解决!

网友:
修好了没有LZ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网友:
各路供电用波波检测一下

网友:
外设网卡声卡拿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