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

楼主(2015-01-05):
是不是所有的电脑都可以参照广达的时序维修呢

网友:
太偏执 时序是要看厂家设计 各厂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就算很大一部分相同 但是有一个不一样就断了 你修的就多半就走偏了

网友:
Intel的芯片组,是根据Intel标准时序作基础的。关键时序肯定不会变,有变化的是电路设计。所以,不同的机器,根据图纸去分析时序应该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