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点不亮

楼主(2015-01-05):
我有一块华硕P8H61-M LX3 主板开机风扇转喇叭没有声音,刷过BIOS也一样,BIOS数据和官网下载的也做过比较是没问题的,测PQ9、PQ11、PQ12组成的一组电源没有供电,内存的238有供电,CUP和内存都换过了,网上找不到这个原理图点图也和我的不一样,我是新手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各大供电都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大供电都有了吗

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其他供电有问题,因为这块主板没有PCI卡槽没办法用诊断卡,补充一下客户说那前一天正常的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我拿到的时候也是开不了机,我把主板其他线都拔掉重插了内存条把CPU拆下来开机就可以开了,关机后把CPU装上但显示屏不亮,后来测CPU PQ9、PQ11、PQ12一组电源没有供,其他三组有1.17v

网友B:
用LPC诊断卡,否则只有盲修

网友C:
LZ是做维修的吗,有复位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是做维修的吗,有复位了吗

本人以前是做家电维修的,电脑主板就没有维修过,没有图纸不知道复位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以前是做家电维修的,电脑主板就没有维修过,没有图纸不知道复位在那里

楼主建议去培训班学学基础

网友E:
这样 比较笼统  谁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
这个图有的

网友B:
还CUP,是CPU没有供电吧

网友:
你要將幾一組电压都查下。。看看那里不正常就修那里

网友F:
維修還是要知道原理的.不然就像瞎子摸象.還是多看一些基礎教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CUP,是CPU没有供电吧

你有这个图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維修還是要知道原理的.不然就像瞎子摸象.還是多看一些基礎教材吧

嗯,是的,正在找一些教材看,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教材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CUP,是CPU没有供电吧

是的,CPU上面三组供电都有电压,就靠近旁边一组没有电压这一组电压好像是CPU内核显卡供电的要过内存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LPC诊断卡,否则只有盲修

嗯,已经买LPC诊断卡了估计明天能到

网友:
cpu座子虚焊哦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维修 讲不清楚的  要看到了 才知道

网友:
刚才接上LPC诊断卡不跑码,显示FF,RST、CLK、VCC三盏灯常亮,现在都不知道查那里了

网友:
H61供电对序:内存,1.05V桥供电,1.8V桥供电---总线供电---VCCSA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你测得数据是多少V?

网友:
没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 比较笼统  谁也帮不了你啊

学霸,你也主板来溜达啊,  我建议楼主去迅维培训啊,家里上手学习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