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 1.1-开机 上电 掉电 反复!

楼主(2015-01-05):
ACER H61H2-AM 1.1
故障现象:开机,上电 掉电 反复。
维修过程:插诊断卡,开机,RESET亮。然后掉电,又上电。RESET灯还是亮的。没有复位。
VDIMM 1.5VMN23 SPCH_1P05V1.05VMN20 SVCC1.81.8V
MN17 SV_SA0.9V。测CPU_VCORE0V。看来是没有CPU_VCORE造成的。
查它的产生来源:ISL6364CRZ 35PIN VCC 5V
40IPN EN_VTT0.86V10PIN SVDATA12PIN SVCLK

CPU已经向ISL6364CRZ发出SVID
再测CPU_VCORE

看来是产生CPU_VCORE了,但是又被拉低了。
CPU_VCORE打值:不上CPU 460。上CPU10
CPU G630装到别的板子试机可以点亮。说明CPU没问题。
测各相下管G

LGATE
U19 ISL6612 5PINU15 ISL6612 5PIN对比:黄 U19 U15

U19 ISL6612 5PINU21 ISL6612 5PIN对比:黄 U19 U21

发现 U15 ISL6612 5PIN没有发出LGATE
打值603。对比U19U21也是603
U15 ISL6612 7PIN 6PIN 12V
再测ISL6612 3PIN PWM2
U19 3PIN PWM1对比 U15 3PIN PWM2 (黄 U19 兰 U15)

U19 3PIN PWM1对比 U21 3PIN PWM3 ( U19 U21)

看来是ISL6364没有发出PWM2
因手中无此芯片,已订,等件到了,再试。2015-1-2
------------------------------------------------------------------------------------------
2015-1-5芯片到货,更换ISL6364CRZOK
U19 3PIN PWM1对比 U15 3PIN PWM2 ( U19 U15)

附亮机图

进PE试机

换下的芯片对比

全景

上传的图片怎么感觉灰蒙蒙的。

 会员9821462元2022-12-11 02:31
 会员11144272元2022-11-21 12:00

网友A: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感谢迅维的各位大神!11月份进修回来后,感觉功力大增。哈哈。。。

网友:
楼主的U19/U15/U21的芯片型号写错吧,写的是ISL6122,我查看了一下图纸是ISL6612,,已重新编辑更正。

网友B:
有波波修机就是好…。

网友C:
有示波器方便多了   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波波修机就是好…。

示波器是个工具关键是要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方便多了   很直观

示波器是个工具关键是要会用

网友:
牛B啊     示波器挺好的  万用表哪里测的出来啊

网友:
波波就是高大上

网友:
思路明确,看来也得准备入手示波器了

网友:
唉!有波波就是好呀,加上楼主的技术。。。。

网友D:
维修的很有思路  不错

网友:
h61直接不会鼓捣,得学学了,要修了

网友E:
楼主换的那个芯片是核心供电芯片吗?

网友:
示波器耍的真好

网友:
电路跑的真不错,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波波真是个好东西可是太贵了本人都不舍得买,还在用我的胜表修板中......

网友:
打波神器。。。估计楼主写贴写了1个小时,修板修了5分钟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TNN的方便,我都没摸过

网友:
在迅维还是能学到不少的东西,

网友:
太强大 了,有没有波波的教程啊,怎么做到楼主的那种测试,我就只会测个时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的那个芯片是核心供电芯片吗?

6364是电源管理芯片,6612是驱动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的那个芯片是核心供电芯片吗?

就是PWM主控芯片。

网友:
这里驱动芯片接收到的PWM信号波形应该是ISL6364CRZ PWM主控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提供的,一般正常为高电平状态有效,当CPU主控芯片本身出现故障时候,U15 3PIN接收到的 PWM2信号波形是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6364是电源管理芯片,6612是驱动芯片

嗯,这里在6364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也可以在U15 驱动芯片3脚连接一个上拉电阻使PWM信号强制变为高电平状态,但需要断开驱动芯片3脚与主控芯片对应引脚相连原来的线路才行。

补充内容 (2015-1-8 17:58):
U15 驱动芯片3脚连接一个上拉电阻使PWM信号强制变为高电平状态,具体操作就是拆掉U15驱动芯片本身找个一定阻值的上拉电阻使驱动芯片PWM和主供电脚对应焊盘位置进行相连就行,这里上拉电阻也是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
示波器用的这么厉害,果然实力大增啊,加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是PWM主控芯片。

U15为驱动芯片,此VCORE电路采用的主控加驱动方式

网友:
有图纸,,会用示波器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U15为驱动芯片,此VCORE电路采用的主控加驱动方式

其实这个U15驱动芯片可以屏蔽掉,这样子做的缺点就是CPU供电相缺少,增加主板CPU供电电路本身工作总电流负荷值。

网友:
这个一般8脚芯片容易坏

网友:
兄弟来点分啊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的技术值得学习     用的非常好

网友:
上电掉电,拔掉小4P应该不掉,这样应该感觉是CPU电路问题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的?还是直接查芯片的型号?

网友:
示波器的优势在此贴中显现出来了!

网友:
楼主的图纸呢???

网友:
示波器量程怎么设置才能抓到CPU发出的SVID波形,楼主指导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维修的很有思路  不错

学霸,你下载分好惨啊

网友:
不错。。。有些H61电压复位全有了,啥都搞过死活都是掉电上电循环。。。。不解呀?。。。

网友:
楼主修CPU供电很遛,看来是要买个波波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霸,你下载分好惨啊

所以 不停回复 赚分啥  哈哈

网友:
抓SVID要怎么设置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下载分怎么赚呢?到现在还是负分!

网友:
如果没有波波,你会修这板不。

网友:
示波器双通道怎么设置的??麻烦吗,求指教!!有示波太任性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就是好

是的啊,,有示波器的都是大神,,没有的都是土鳖。。。示波器模拟的好还是数字的好呢?

网友:
台式机掉电就是不好修啊~~~要是我就放弃了~~呵呵

网友:
高手,你这板子收到多少钱了!!!

网友:
刚修到这块板

网友:
楼主牛B   求教波波怎么打

网友:
技术强大。不错。学习了、

网友:
板卡小白努力学习中

网友:
厉害啊。。这么有心情

网友:
楼主,我问个问题,就是VID这个信号这里,还有个SVID_ALERT参与VID信号那吗

网友:
看帖子就要回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楼主多多分享经验,赞

网友:
是啊,不会用也不行.
话说是不是那个脚虚焊了..

网友:
学学楼主的精神!!

网友:
示波器看不懂,好神秘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