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怎么弄呢?

楼主(2015-01-06):
    这破电脑(东芝P700T01B)进水一年都生锈了,好不容易弄好,结果开关排线也坏的,网上淘了半天找不 到配件,谁教教如何搞定呢?

网友:
这个没工具的话  不太好弄  建议送修吧

网友:
先找地先  在用外用表一根一根次开机

网友:
直接拉线 改个开关   买个那个贴片开关 自己做个 只要在外面按 能开机就行 里面什么样子 客户也不会看
还有就是 你可以试着 拿刀片 刮开  用吸锡线 吧断开的地方接上

网友:
量量看开关两根线有木有断 如果好的就拆开小铜片看看里面有木有腐蚀 搞好后就放回原位 用透明胶粘好

网友:
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
飞过线过去吧

网友:
用锉刀魔魔,出来后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