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数1t绿盘无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1-06):
收了一个硬盘西数1t绿盘,插电源毫无动静,摸电路板感觉发烫,估计是板子烧了,就拆下来仔细看了下果然是板子右上方 smooth L7251 3.1这芯片烧了,从其他的板子上拆了一个装上去还是没动静,测了下发现板子上脚那四个触角还是没有电压,到这里就不知道该如何修了,数据恢复新手还请教下大家。如果直接换一个同样版号的电路板,可不可以读取得了硬盘的数据,看了论坛的一些帖子,好像说有的需要原先硬盘的驱动什么的,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先。

补充内容 (2015-1-23 17:48):
在网上买了一块一样的板子,把主控芯片也换过来了放上去还是不动,上电测了下那四个触角还是没有电压,是不是收的板子有问题,主控芯片应该是好的

网友:
光换电机驱动芯片肯定不行,周边还有元件坏了,最好就是换块同样的电路板。

网友A:
硬盘电路原理图很保密的,没原理图不好修。

网友:
换板,再生成rom

网友B:
除罗工所说以外,应该还需把原板Bios对换一下

网友:
肯定不行呀   最起码ROM要更换一下吧

网友:
换的话,板子要一样的,rom新片也要调一下

网友:
估计要开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路原理图很保密的,没原理图不好修。

一块电路板20元,这么不值钱的东西,要保密吗?如果,回收坏盘8元一个,一块板的价格也就是2元,整块板上,总共不到几个元件,还有多少修的价值,芯片只能买,能换的就是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路原理图很保密的,没原理图不好修。

不要把硬盘看成是主板和笔记本,换换元件就好的,硬盘主芯片有程序,还有BIOS芯片,楼主的电路板根本没有单独BIOS芯片,没有专业工具,修电路板是修不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罗工所说以外,应该还需把原板Bios对换一下

楼主的电路板,BIOS是集成在主芯片里面的。

网友:
没那么严重,换相同电路板,生成BIOS程序就好了。

网友:
直接买个新板是最好的方式
既然在乎数据
就别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路原理图很保密的,没原理图不好修。

主要是板子太便宜了
要是板子贵了
比如是150上
可能就有人修了
也可能没人 集成度太高了 既然板子都150 那芯片购买起也自然贵了

以后要是电脑主板 再跌的话  维修也进死胡同 也只有是直接换

网友D:
看来不是换换元件就能搞好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不是换换元件就能搞好的啊

修主板,修笔记本都是换元件就好的,数据恢复为什么不叫数据维修,也就是说,不是换某个元件就可以好的,数据恢复涉及软件硬件,还有内部管理程序,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数据恢复难的原因,涉及的东西太多。

网友:
不要数据恢复就别搞了 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主板,修笔记本都是换元件就好的,数据恢复为什么不叫数据维修,也就是说,不是换某个元件就可以好的, ...

这也是数据恢复收费贵的原因之一。

网友:
找个 去淘宝买 个相同 型号的  板子   把ROM 换上   就OK 了

网友:
换板写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板,BIOS是集成在主芯片里面的。

那我买个新板,既然bios在主芯片里面,把主芯片对调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板,BIOS是集成在主芯片里面的。

为啥我有一块一样的电路板换完BIOS就看见过一次里面的分区和内容 后来干脆检测不到了呢 什么原因呢 罗工?

网友F:
直接换板子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板子啊。。。

换板子后换主控芯片后,还需要再刷吗,应该直接就可以认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有一块一样的电路板换完BIOS就看见过一次里面的分区和内容 后来干脆检测不到了呢 什么原因呢 罗工 ...

是不是板没有装好,或者有坏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换板子后换主控芯片后,还需要再刷吗,应该直接就可以认到吧

运气好的时候,是可以认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运气好的时候,是可以认到的。

恩  板子买了 等收到板子  换了主控  什么情况再来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板没有装好,或者有坏道。

应该有一个磁头坏掉了

网友:
1590  板子很多  把 8脚ROM 一起换过去   就 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  板子买了 等收到板子  换了主控  什么情况再来汇报

板子买了,把主控芯片也换过去了,可是还是没反应,测了下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H:
在主板BIOS下能不能认盘,如果能认,电机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I:
换相同的电路板不难,不过估计光是生成bios这一步就会难倒很多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换相同的电路板不难,不过估计光是生成bios这一步就会难倒很多人

把原先的主控芯片换过去行不通吗   我是换了主控还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主控挂了  要是主控挂是不是只能开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主板BIOS下能不能认盘,如果能认,电机也有可能坏了

主板bios下也不能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原先的主控芯片换过去行不通吗   我是换了主控还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主控挂了  要是主控挂是不是只能开 ...

还要生成bios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