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小白问题,这电路图标代表什么,有什么用?谢谢

楼主(2015-01-06):
请问图中的TP22什么意思?有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测试点供测试用

网友:
好像是测试点。

网友B:
你是问那个点代表什么哇了 ! 还是那个芯片

网友:
那个点是测量点

网友:
这是测试点

网友:
看的有点像转换电压

网友C:
测试点, 工厂测试用的。

网友D:
这个芯片供电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供测试用

在板上再找另外一个点就可以测电压了?要接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问那个点代表什么哇了 ! 还是那个芯片

tp22那个点。

网友E:
这个测量点能帮助诊断电路板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点, 工厂测试用的。

对我们这些不是工厂的有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供电测试点

能帮助诊断电路板故障吗?

网友:
应该是控制电压输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量点能帮助诊断电路板故障吗?

只能测出这个芯片的供电VCC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测出这个芯片的供电VCC电压

请教怎样可以诊断电路板上的故障?

网友:
是一个测试点,,,,,,,,,,,,

网友:
工厂标注的测试点,详细的参数或波形,在说明书可查询。

网友:
这个是芯片供电测试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帮助诊断电路板故障吗?

这个点上如果有电压,它只能说这个芯片的VCC 供电存在,电压正不正常还要看你的芯片正确输入电压跟你检测到的电压是不是相同,如果没有电压,那么你就要根据图纸判断这个芯片的供电电压产生来自哪里,从而判断故障!!

网友:
最好把你所遇到的问题,在这里详细说一下,也许大家能帮忙判断一下!!想通过一个或者几个点修好电子设备,除非是你运气好

网友:
test point

能看懂几个英文字母,对维修是多么重要。

网友:
好吧 。解释一下这几个英文翻译吧!!!通过英文只了解到该点的作用,只是具体作用,作为像楼主一样的小白,我也不懂了!!

网友:
测试点   主供电

网友G:
普及下知识,你问的那个点是测试点,主板上所有的地(负极)都是想通的,一般上螺丝的孔那里也是地,你可以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放在任意一个地上,红表笔放在测试点上进行电压、电阻的测量

网友:
工厂预留测试点吧

网友:
长知识了.记下了

网友:
TOP是工厂预留的测量点,售后返修的时候,技术员就是对着资料来测量这个点的。

网友:
测试点呗。

网友:
测试点,我们应该没什么用吧  就是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
测试点,可以直接测试那里不测芯片

网友:
看帖子就要回

网友:
出厂预留测试点!

网友:
DC-DC电压转换

网友:
用来测试芯片有无供电

网友:
这个是测试点,工厂里面ICT在做夹具的时候可以选来植针!

网友:
是工厂测试点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普及下知识,你问的那个点是测试点,主板上所有的地(负极)都是想通的,一般上螺丝的孔那里也是地,你可以 ...

谢谢你知识的普及

网友:
这个就是测试点电路图标注,没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