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例SIS671主板卡开机LOGO故障

楼主(2015-01-06):
本人新手,最近接到一块长城品牌机换下的SIS671主板,接上USB鼠标后卡开机LOGO,诊断卡跑50,55。拨掉USB鼠标后正常,跑码一路通过。主板上4个USB口,有一个偶尔能正常使用。用酒精清洗4个口后故障依旧。测USB供电+5V电压正常,打中间数据线阻值均是466正常。bios设置中禁用USB接口后依然是插USB口卡开机LOGO。偶然发现插入一个USB口后另一个USB口的数据线上也有电压跳动,于是测两个USB口数据线之间阻值。发现一个的D+与另一个的D-短路,跑线发现一个0欧排阻中间两脚短路,更换后各USB口均恢复正常,顺利交差。

网友A:
没怎么明白,那0欧电阻是接地的吗?

网友B:
电阻短路不太可能吧,要么是排阻

网友C:
应该是上拉电阻 中间的2个损坏相连了  是这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阻短路不太可能吧,要么是排阻

USB到南桥排阻 ,0欧X4,中间两个互相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上拉电阻 中间的2个损坏相连了  是这样吧?

是USB到南桥的排阻 ,中间2个损坏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明白,那0欧电阻是接地的吗?

USB到南桥0欧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到南桥排阻 ,0欧X4,中间两个互相短路。

哦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样的问题我一般怀疑桥!!

网友:
0欧姆的电阻就相当一条线,有点阻抗,但阻值为0欧,不过有时在高频电路中充当电感的作用,你说的排阻中间4个角短路了。建议楼主上图纸上图片更有说服力啊 ,这种电组都被你挖了出来,,我们搞这种情况都会怀疑USB到南桥的电路及南桥问题,还没听说过0欧电阻短路的,只听说过开路的。

网友:
行,新手能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o欧是检测的吧,本来就通的呀,短路还……

网友:
USB设置出问题经常至卡LONO的现象不错。。。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新手鼓励下

网友:
桥接电阻吧

网友(2015-09-08):
OC#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查的很仔细哈

网友:
这个还真是细心的活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是D-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明白,那0欧电阻是接地的吗?

两电阻之间短路了,简单讲是两数据线短接在一起了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我遇到过USB两线过小电感短了,这种故障小电感相对于电阻几率大点

网友:
0欧电阻不应该是通的吗

网友:
电阻会短路吗?

网友:
一般我直接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