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G585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5-01-06):
     不说废话 直奔主题 G485电流跑0.55 开机 刷BIOS  加热CPU  桥  测各个供电都正常  看到南桥上面右下角有一电有点点容腐蚀 之前测得电池已经没有一点电压 正常一般有2.6V的电压 换了那个小电容OK 后面测试发现这是一个电路的  电容短路导致没有CMOS电压  大家知道不装电池有些板是开机不显示的 。。。。。。OK
        G585插电 大短路 是19V的电容短路 换了 开机电流跑0.7没有跳变 的  刷BIOS  加热CPU  桥  测各个供电都正常 看帖子说大多是南桥  就定了一个换了 涛声依旧  之前修过一台索尼的笨笨 BIOS芯片不稳定 导致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出发 我 是想刷BIOS 读不到BIOS 才确定是BIOS的问题换了OK  G585这个我就SB把就把485的BIOS刷上来用还是没有用 后面仔细看发现BIOS才128M的 而本身485 的BIOS数据是4M 很显然问题出来了 是之前给别人调包了BIOS 找个4M的BIOS 下一个585的程序一刷OK  搞的我换了南桥 客户拿回去 第二天又说不行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拿过来LOGO 亮一下 黑一下  用排除法无果  在家焊南桥 一样  没有办法换回原来的南桥看看把 换了OK

补充内容 (2015-1-9 11:36):
只因本人学艺不精啊  没有去 学习一下理论知识  靠多年的维修经验去修的

网友:
曲折啊  难道你刷BIOS不会看BIOS表面的型号吗

网友:
这个是集成的吧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哦,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刷 bios 成功率低

网友:
这么曲折,最后客户的桥坏没坏

网友:
he这机子BIOS 爱出问题  不触发 就直接写BIOS

网友:
二修机就是坑,有些是别人故意搞的

网友:
BIOS要看芯片的形号呀

网友:
大意了,不开机的我干桥前都先刷BIOS

网友:
学无止境啊。越看越觉的懂得太少

网友:
你的维修思路  真是不敢恭维   切莫动不动就干桥 干显卡

网友:
这种南桥容易坏吗,我曾经换过两个都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现在没修到啊!

网友:
先软后硬   迫不得已还是不要动桥   可能引发多故障

网友:
这个AMD 的桥有很多重置下会好

网友:
楼主 干桥的成功率挺高

网友:
刷BIOS  加热CPU  桥  测各个供电都正常   三板斧还在用    伤不起

网友:
下次看别人动过BIOS的得多看看先,,呵呵

网友:
你这是一个机子还是几个维修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