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31键盘这么拆啊 !

楼主(2015-01-06):
键盘没发现有螺丝了,就是拆不开啊1

网友:
上下左右翘下 看有没有盖板

网友:
呵呵 有 螺丝的  把键盘按键下面的 塑料筐 往上 还是往下 推点  就看见螺丝了  好像是 3个 还是 4个

网友:
你不发张图看看

网友:
在 W RU键的下面有螺丝的

网友:
键盘粒下有螺丝的

网友:
这款机器键盘的拆法论坛有很多的

网友:
think的键盘有几种,一般都是拆掌托 ,x100E 的那种就是网上推的,或者下推的那种

网友A:
拆机应该不难啊,楼主是新手?

网友:
有 螺丝的   5个

网友:
先拆框   框下面有四颗小螺丝 打出来 就可以拆开了

网友:
有螺丝,要去掉键帽,有几个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应该不难啊,楼主是新手?

拆机地球人都会拆,但是还原且还能点亮是要练那么几次就会了,如果拆都不会,那...

网友:
螺丝在键盘地下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得有点贱 一般人还真不知道

网友:
有螺丝的,今天我也遇到过了,

网友:
键盘框里有暗螺丝,吧边框往上推

网友:
那个框要上下推,里面有4个螺丝

网友:
开始键和CTRL键左下角有凹槽,用东西往上顶,把键盘框顶上去就会看到有螺丝了

网友:
没修过这种键盘

网友:
键盘上有小螺丝。好好看看

网友:
呵呵,键盘的键帽整体下滑,里面有小螺丝,把螺丝拧下来,键盘就能整体拿下来了!!!

网友:
呵呵 楼主 这个键盘按键下面有螺丝  以前拆过一次 差点给弄报废  后来仔细研究了下才看到  哎

网友:
今天遇到了。键盘和卡子是分开的 电池接口附近有个开关,抬出来 键盘狂就可以活动了,向上推框就能看见隐藏的螺丝了,一共4壳

网友:
高手就是不同,现在的键盘很特别

网友:
有螺丝的,这款盖盘下是可以看的到的

网友:
键盘上不是有卡子吗

网友:
拆开边框,你就可以扭镙丝了。有4个镙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