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45T-CM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06):
有3块跑BO然后刷了网上的BIOS就不过内存了 有几块直接不过内存  有一块刚开始掉电然后又不过内存后来有时候亮有时候不过内存   不过内存都会报警查了总线正常  有图纸或者通病的求大虾们慷慨下下

网友:
品牌机的图纸不是很好找

网友A:
内存SPD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SPD供电正常吗?

正常的

网友:
可否换条内存,降频率的……有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能传个BIOS?

网友:
有块不触发的换了桥以后也是不过内存跑码60、61 、62内存换了好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