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70 独显 可以改集显吗

楼主(2015-01-06):
版号  LA47  那款   有改过的吗

网友:
你把显卡供电断开看一下能不能开机了,能开机的话就可以改了

网友:
没改过,求高手教教

网友:
好像不能,B460我试过,不知470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改,直接去掉独显试试

网友:
吧显卡电压断开 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 就要该线路了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直接关闭独显的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吧显卡供电断开,机器能量说明就能改;也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