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旅途的困惑,谁来引领?

楼主(2015-01-06):
   一,BIOS是ROM存储器,既然是存储器,就有一定的容量,不管是EC ROM,还是南桥ROM,都是如此,那就有一个代换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BIOS只要容量比之前的大或者相等,型号不一点也可以通通代换?
  二,笔记本高压板的供电通常有5V和19V,那这样如果要换高压板就要备二种,如果只备一个19V的通用高压板能否修所有的高压板?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是5V的,就把之前的系统供电5V断掉,从电源VIN处引线,这样电压就是19V了,用19V的通用高压板改之,这样能实现19V通用高压板可以换所有笔记本的坏高压板?
  我是月饼老师的外围弟子(通过月饼老师发表的视屏,从O学起的),对这些很是困惑,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第一点是可行的,第二点我也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