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器重启

楼主(2015-01-06):
新装的机器,用上20分钟左右重启,电源换过。还有其他地方可能出问题吗?CPU,内存,主板?

网友:
看看温度,,是不是扇热做的不好??

网友:
新机器不怕,各种换,我上回给个朋友装机,华硕B85主板不亮又没有PCI槽又插不了检测卡,内存显卡电源上到别的主板上就没问题,结果换块主板就亮了,你说这新东西也让人心里不踏实!

网友:
都代换试下

网友:
用替换法吧

网友:
电源换过的话,20分钟的话估计是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
新的机器,建议看看温度正常吗?如果正常主用代换法,一个一个去代换试下。。

网友:
没上散热膏吧

网友A:
我觉得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主板问题

如果温度没问题,也可能是内存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比较大,反正新装的机子

网友:
看下温度 再就是从机箱拿出来试

网友:
如果是自己配置的可能是不兼容,也有可能是电脑中毒了

网友:
同意6楼,都20分钟了,还是新板,应该是散热没装好。

网友:
没有搞好,因为件都是新的,可能在一块不合适吧,只有把他们分开来了。

网友:
新装的要考各硬件的兼容问题,逐个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