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 2.1 板载4G内存CPU独立

楼主(2015-01-06):
X55VD 2.1 板载4G内存CPU独立 电流1.32 内存档波形怎么搞?

网友A:
是不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有问题啊?

CPU不是板载的。。。

网友:
没跑马不是不 前两天遇到这个机器的板载内存全烧坏了  最后放弃维修了

网友:
板载,内存换吧

网友:
BIOS刷一下看看吧

网友:
板载的要是烧了,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