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1-06):
一块GM-A780L主板,裸机接电源自动上电,不显。断电,再次接上电源,显示。断电,再次接上电源可能显示也可能不显示,就是有时显有时不显。头疼。

网友:
看看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是有空焊的嫌疑,也有某路电压不正常的可能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

网友:
看一下跑码是不是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