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E 开机 0.010

楼主(2015-01-06):
华硕待机0.008  .开机后0.010不动。经过一阵捣鼓发现是桥晶振坏了。换了一个后开机0.043.感觉正常。上了CPU大短路。有经过一阵捣鼓CPU供电芯片短路了。换后修复。有一个地方没捣鼓明白:没有上CPU时,怎么CPU芯片短路了。也能正常开机到0.043呢,待机也正常。上了CPU才大短路。

网友:
不怎么明白,难道CPU坏了?

网友A:
是不是不上CPU的时候  供电芯片收不到CPU发来的VID或者是SVID 导致芯片没工作 所以不大短  一旦上了CPU 供电芯片整个电路就工作起来  然后大短的呢  不知道对不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上CPU的时候  供电芯片收不到CPU发来的VID或者是SVID 导致芯片没工作 所以不大短 ...

可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