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2HS62B液晶电视有声无图

楼主(2015-01-06):
接修一台康佳LC32HS62B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为有声无图,无背光,
拆机检查高压电路,高压驱动电路正常工作,但变压器无高压输出,
用欧姆档测得次级线圈有一组无穷大,怀疑线圈断线;拆下变压器查看,
引脚旁边(红色圈处)有铜线绿霉现象,

用刀片小心挑出断头,重新焊接好,试机正常

网友A:
问下这么判断高压无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么判断高压无输出的

你是问怎么判断是么?

找个正常灯管接上呗,有高压就发光(旧灯管一堆呢)

网友:
呵呵,捡到鱼了。

网友:
学到一点,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和显示器还是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问怎么判断是么?

找个正常灯管接上呗,有高压就发光(旧灯管一堆呢)

哦。我以为你用什么量高压的工具了

网友:
看贴不回不是我的风格

网友:
现在的电视是越做越差  偷工减料的厉害

网友:
他这个机器应该是受潮引起的,楼主心挺细,要我就换掉了。

网友:
我咋美誉见这么好的事

网友:
这个一体板常坏的

网友:
还好是在外面断了在里面只能整体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