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笔记本7g

楼主(2015-01-06):
海尔笔记本7g 有时开机后10几分钟后断电,有时一开就断

网友A(2017-02-12):
7g-700同样问题,你的搞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7g-700同样问题,你的搞定没有?

遇到这种掉电的情况可以先排除一下温控引起的掉电,然后查各大供电是不是稳定,bios程序也会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