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不能硬盘,也不认USB外接,连光驱都不认

楼主(2015-01-06):
附上图纸,请高手指点一下,,真的绞尽脑汁了都没有解决问题,我处理过以下
1.南桥已更换两个
2.EC更换过
3.检测到硬盘有通电且在转5.V正常
4.双BIOS我已刷过,在本网下过,在淘宝买过两个,都试了
结果都还是一样,,无语了呀,真的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接下来该从哪下手

网友:
我有一个V470大短路修好之后 和你的情况一样  连PCI固态硬盘都不认

网友:
你这情况我也遇到了,没弄好,哪位大神能弄给留个言可以吗?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怪,现在的板子是好难修,我现在在纠结一块华硕的H81板,IO是NCT5535D的,论坛没PDF,也好纠结。

网友:
你确定南桥换号呢?总感觉南桥还是有问题。

网友:
可能还是功电的问题

网友:
难道都有断线之类的……换桥都没用的话

网友:
南桥可以肯定是换好了,,换了两个桥了,,再加上原来的桥,都是同一问题,,这种桥没有换好的机率应该是为0

网友:
先测下USB阻值正常吗?

网友:
USB 阻值正常的,,

网友:
时钟芯片换过没?

网友:
我一直认为问题在BIOS,,但是我刷了好几个,还是老样,哪位有Y460 版号为DAKL2BMB8F0 REV:F 独显I5一代。。我想再试一下,,会不会我下的还有我买的没有对上真正的版号

网友A:
机子都正常点亮可以进BIOS,,我就没有考虑时钟芯片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查南桥正常工作的条件以及时钟是否正常,小小白,别喷;

网友:
感觉南桥问题

网友:
数据线电压和波形正常吗

网友:
既然这样   建议楼主考虑下外设的一些  有USB走线的  芯片  有可能这些档USB
以前在公司修过 和你一样的额 问题    最后竟然是网络芯片  引起USB无法使用

网友:
哎 时间不够用, 自己慢慢分析

网友:
断网断声断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都正常点亮可以进BIOS,,我就没有考虑时钟芯片

如果说南桥确定无问题了,那查南桥是否缺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复位有吗?总之不认硬盘,也不认USB外接,连光驱都不认应找它们的共同点。

网友:
量一下供电正常吗,都是5v的供电

网友:
5V 正常,拆了网卡和读卡器芯片,依旧

网友:
主板有断线的?

网友:
可能会跟BIOS有关系  要2个bios一起刷

网友:
时钟芯片的时钟,还有桥的时钟正常不

网友:
打算换一个时钟芯片,再看看,明天才有结果

网友:
换了时钟,老样子,唉!!!

网友:
难道主板有断线的

网友:
楼主,USB认吗,建议进PE看看,如果进PE能认盘那就是。。。。。。。。

网友:
USB  都不认的,,BIOS里只有认到网卡在启动项里

网友:
BIOS换个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