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事都让我遇见

楼主(2015-01-06):
还是前几天的笔记本  联想E46A      现在的问题是  开机掉电  有时间0.1A左右掉  有时间0.3A  左右 有时间0.7A左右   有时候不掉    。。不掉的时候 亮机了   晕    没思路     处罚10次最多1次不掉电  没思路  高手说说 。。

现在不掉电了  可以点亮了  。。。外接显示器 亮机    。。。插上笔记本瓶  白屏

补充内容 (2015-1-7 10:46):
已修好  白屏是因为 没有屏供电 。。这个是我自己造成的 经过电路分析 是我把一个电阻 焊错位置了。。 亮机后键盘不管用。。不是个别键不管用 是全部不管用。。打阻值一个对地短路 ,发现连接的一个电容变黑循坏....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容引起的

现在 亮机了 新故障又出来了 白屏  外接正常

网友:
换个屏 吧    检查下屏线     测下LCD接口上有没有却电压

网友:
联想E46A,遇到过电容有问题,桥边的

网友:
显卡边上看下 没有异常

网友:
可能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B:
楼主说说掉电的原因及如何解决的。白屏应是屏缺供电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下手  先给客户说下风险吧  同意就下手 不同意就别大搞

网友:
哪里不稳定导致的啊!之前是修了什么啊?

网友C:
看得一头雾水。是不是我水平太差。还是楼主表达方式问题?处罚10多次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测CPU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屏线出问题 或者显卡吧

网友:
这个本本 有没有摔过或 进过水呢

网友:
有的进过水或是摔过的 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白屏的话 是整个纯白屏 还是微白呢

网友:
要是纯白的话 应是液晶屏 供电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微白的话 要检查屏线或显卡

网友:
屏可能性大

网友:
检查屏供电保险有无损坏

网友:
检查屏与屏线之间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没有屏供电

网友:
是不是这都是通病呀!

网友:
就是这么艰辛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太不了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一头雾水。是不是我水平太差。还是楼主表达方式问题?处罚10多次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帖子错别字好多、

网友:
不掉电是怎么维修的啊

网友:
掉电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掉电的原因及如何解决的。白屏应是屏缺供电了。

掉电是因为缺少SUS电压   3VPCU转5SUS电压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白屏就是缺少 3.3V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一头雾水。是不是我水平太差。还是楼主表达方式问题?处罚10多次是什么意思啊?

不好意思   打错字了    触发

网友:
掉电怎么回事啊,没修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