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5-01-06):
B460开机不显,所有办法都想过了,新手求指教

网友:
  问题说清楚撒

网友:
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讲清楚故障,现象,电流什么的,好给你判断,,

网友:
太笼统了,我想弱弱的问下你拆机器了吗?

网友:
B460问题太多,BIOS爱坏。板子哎烧洞,EC爱烧,还TMD很贵 20块钱

网友:
先说说你都想过哪些办法了吧

网友:
你先说台式机主板你自己动手修过没?没修过的话,你还是找维修店修吧,

网友:
BIOS刷了,硬盘,什么的都换来试过了。没反应,cup全弄了,就是桥没弄,新人,不知道咋弄,没反应,我新人,实在是没办法了通电是在1.05A左右没跳变

网友:
能想的都想了,各位大神多多帮忙想下,着急呢、、、

网友A:
换CPU吧   这CPU容易坏

网友B:
既然这样  建议 换版吧  别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样  建议 换版吧  别搞了

也可以去 别的维修店  求助下同行 也行

网友:
CPU已经换来试过了。

网友:
给点实质性意见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吧   这CPU容易坏

CPU已经换了试过了,水帖子的吧 ?

网友:
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我们想帮也帮不上呀

网友C:
楼主查的什么情况,没有说明呀!!

网友:
按照通病来修 备不住能修好

网友D:
只想不做,等于白想。

网友:
都想了哪些方法,俺跟着学学。

网友:
我的天,我说过,CPU换过,内存换过,在电流表上面显示的是1.05A,没开机

网友:
有两个哥们说联想B460是台式机?我实在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查的什么情况,没有说明呀!!

你要知道什么方面的,。看了帖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想不做,等于白想。

你说说要怎么做,我CUP做了BGA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我给你找个人修一下可以不?你在哪里?我要陕西西安。

网友:
电流电压说 下   有没有触发   要不没人帮的了你

网友:
维修过程都没有,怎么帮你啊

网友:
那你试一下换主板吧

网友:
是不是做维修的哦.不说清楚.电压有没有起来的些.

网友:
    没说清楚   我们也没法给你建议啊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太多了,你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
没法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cpu供电的上管坏了吧?

网友:
b460问题很多,三八大盖场管测量很麻烦

网友:
这个机器开机不显就是个通病,试试刷BIOS

网友:
太笼统了,

网友:
刷个BOIS试试,

网友:
各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b460的通病是bios啊。。。你是不是刷的不对?

网友:
都不说明白 怎么帮你呀

网友:
说说电流是多少。

网友:
兄弟问题解决没?

网友:
CPU供电。。电压是不是都有。。电感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