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加电

楼主(2015-01-06):
机器不加电 加电后死机 更换RT8206A 刷BIOS 解决
刷BIOS

网友:
请问加电后走到哪里死机啊

网友:
2个故障点?

网友:
嗯之前我也遇到过更换RT8206A后 加电不显,刷BIOS后解决的

网友:
电源管理和bios没关系吧

网友:
加电后死机 更换RT8206A 刷BIOS 解决 不能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