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1-06):
主板型号:P5G41T-M  LX3  PLUS

主板故障:有复位不跑码
板到手后,先从供电测起。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先从BIOS入手,刷完BIOS,你懂的。

网友:
思路不错,手艺不错

网友:
是BOIS坏吧。。华硕的也经常坏BOIS。。不错。。

网友:
又是bios程序损坏引起不跑码的。

网友:
华硕主板出了名的爱坏BIOS

网友:
我现在也有快P7H55-MLX板,也是不跑吗,也是首先查供电,都正常刷BIOS不行,换了BIOS旁边的822还是久样子,

网友:
刷BIOS 总有惊喜

网友:
7楼的也是华硕的班子么?听徐总说有通病的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 刷下Bios  解决的

网友:
各位大神加点分啊!最近穷的很哦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上电,不跑码,量cpu是0v,应该查哪里?

网友:
你这是新手吧,有复位了,一般供电和时钟都是出来了的,这类应该先检查主板是否有掉件等,然后就是刷BIOS,如果有示波器应该先抓BIOS片选脚,看BIOS是否动作,如果有,则继续查桥与桥之间的通信、桥与CPU的通信,没有的话刷BIOS,或换BIOS(如果刷不进去或读取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上电,不跑码,量cpu是0v,应该查哪里?

去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呀,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开启信号是否有等

网友:
看来没事还是要多洗(灰)刷刷(BIOS)!!

网友:
电压正常就先刷BIOS。也是一种好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有什么方法在不刷BIOS前 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刷Bios能好的板,运气不错。这种板不跑最爱坏的是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