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表提示“终止位置参数溢出”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06):
分区表提示“终止位置参数溢出”错误,现在能用,重新分区应该能解决此问题,但里面有很多资料,拷数据麻烦也要很多时间,想采取重分区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请问,有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补充内容 (2015-1-7 10:06):
感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开始用的DiskGenius3.8的,这个版本处理不了,后来下载了个DiskGenius4.6.5的才搞定了。

网友:
用DiskGenius重新搜索一下分区,高级方式,“按扇区”搜索,不保留不正确的看不到正确文件的分区,只保留现有的分区,重点是不要保留它提示的“扩展分区”,等它逐个搜索到每个逻辑分区。 所有分区都找到后再保存分区表。然后再检查分区表看一下

网友:
用无损分区助手

网友:
如果,楼上的方法不行的话,就要WINHEX手工调整分区大小了。

网友:
备份是个好习惯,不管你准备采用哪种操作,还是要先把重要的数据备份到其他硬盘上。
之后,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尝试了。

网友:
把资料  找个  移动硬盘备份一下  然后 重新 分区就行了

网友:
有我想了解的东西,今天又学到东西了,3K!

网友:
高级格化,用DiskGenius重新搜索一下分区

网友:
低格一下吧,有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