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E908松手就关机故障

楼主(2015-01-06):
三星E908松手关机维修,在CPU和电源之间有个R212电阻,为0K,在拆电源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会造成按住开机键能开机,松手就关机.断接此电阻就行了。

图纸已发

网友A:
这是手机还是电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手机还是电脑啊

手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