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悬赏整机T420实测数据,已有结论。感谢大家的参与。

楼主(2015-01-06):
高分悬赏整机T420实测数据,请注意,有些动作可能会掉电,测量电压请用示波。

问题:
1、不装CPU。独显有没有电压出来?
2、短接U2(CPU供电芯片)的4/5脚,测CPU供电是否有?
3、sapwrg 拉低 测PCHPWRG有没有变高,哪怕瞬间?
4、拆除BIOS什么故障现象

每回答一项,奖励100分。请配上实物图或者波形图。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随便说的?

网友A:
1、不装CPU, 独显出来了,2、U2  :4\5没出CPU供电。
3、sapwrg 拉低 测PCHPWRG没有变高,瞬间也没有
4、拆除BIOS掉电到0.2几,0.08, 0与不装相差无几。

网友:
由于时间关系,回答第一题:不装CPU,独显电压瞬间可以出来,是瞬间,拍照不好扑捉

网友:
第二问:短接U2的4、5脚,CPU供电没有出来,如图

网友:
1、问题 ,独显出来了,
2、问题 , U2的4\5pin相接没有出来CPU的供电,瞬间也没有的。
3、问题 ,apwrg 拉低 测PCHPWRG没有变高,瞬间没有出来。
4、问题 ,拆到BIOS芯片与不拆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5、以上是没有上CPU的结果。
THINKPAD系列我们是天天必须修的。我们是蓝快的二级人员。各位同仁有机会大家合作,把中国的维修产业搞上去,一楼的北京赵子文是我们团队THINKPAD的领袖人物。本人北京韩强发贴,希望月饼老师多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A:
我说,这是高手们的切磋,不明白回去好好学习吧。不过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找月饼老师,月饼老师的书还是相当有水平呢,我们受益匪浅。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请各位大人带上可信图片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装CPU, 独显出来了,2、U2  :4\5没出CPU供电。
3、sapwrg 拉低 测PCHPWRG没有变高,瞬间也没有
4、 ...

第2条,需要装上CPU测
另外请帮忙抓波对比下BPWRG和PCHPWRG的时序。再100分嘉奖。

网友:
高手啊, 只有学习的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这是高手们的切磋,不明白回去好好学习吧。不过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找月饼老师,月饼老师的书还是相当 ...

你们有没有能跑码但点不亮的T420板出售?修过没修好的都可以。不要缺件
请加Q 191686994聊。

网友:
饼哥的贴一定要支持的

网友A:
       回答月饼老师问题:对比下BPWRG和PCHPWRG的时序。
1  BPWRG先出来,属于THINK B类电源好信号;
2  PCHPWRG随后马上出来,大家知道电流很快的,PCH基本电源好信号。

3  以上是本人测量结果,希望月饼老师验收。大家参与分享正确答案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月饼老师问题:对比下BPWRG和PCHPWRG的时序。
1  BPWRG先出来,属于THINK B类电源好信号;
2  ...

那就矛盾了。
BPWRG和CPUCORE_PWRGD连一起。
如果没有CPU供电,怎么会有BPWRG。

你再装上CPU,对比下PCHPWRG和PROCPWRGD(图纸中名字CPUPWRGD)
发波形图。

网友A:
饼哥是U42发给PCH(BPWRG),然后是PCH发给CPU的(CPU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是U42发给PCH(BPWRG),然后是PCH发给CPU的(CPUWRGD)

但是CPUCORE_PWRGD跟BPWRG连一起,同时近桥的SYS_PWROK。图纸中这么画的

没有CPU供电就不会有CPUCORE_PWRGD,就不会有BPWRG,就不会有PCHPWRG,那桥怎么发出CPUPWRGD呢。。。。

网友:
你的图有问题吧,我发一个下版的。

网友:
T420正版图纸。

THINKPAD T420.pdf

1.7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