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S505Z电脑无声---GS78L05S损坏

楼主(2015-01-06):
       联想家悦S505Z台式电脑无声,重装系统依然。

   而设备管理器声卡驱动显示还正常。

          开壳看看声卡电路部分

小主板很“简洁”,除了还有一个内存插槽外就“干干净净”了。

采用的是alc662声卡芯片。1和9脚3.3V正常,而25和38脚供电仅0.83V,查GS78L05S输出依然--同时发热,其电压输出经10c10场管控制给alc662供电。

            网查的电路示意图

把GS78L05S的1脚脱离电路,加电测其输出为1.18V---还是不正常。而断电后测alc662供电端对地并没有短路情况。

用可调电源经10c10场管给alc662供电试试,发现声音出来了!

因没有GS78L05S,现采用78L05代换。

就是这样焊上了

开机运行两个多小时一直正常

推测:alc662声卡芯片数字电路处理部分供电3.3V正常,所以驱动看是正常的。而无声是其模拟电路部分供电缺失造成。

机箱很小巧,整机用一块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供电。

网友:
主板够节省的,除了內存插槽,什么插槽都没有。

网友:
10c10场管在这里应该是起到5V电压开关控制输出作用的,其本身G级可以推测是连接GS78L05S的1脚进行导通工作的,这个场管去掉也不会影响主板正常工作,如果用可调电源经10c10场管给alc662供电的话,必须要断开本身G级与GS78LO5S 输出脚相连的线路才行。

网友A:
10c10场管G极还没搞太明白受哪里控制。。。

网友:
y高手,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c10场管G极还没搞太明白受哪里控制。。。

10c10场管G极可能也是受某型号芯片控制,楼主没有详细在帖子中没有详细说明,但不是受GS78L05S控制,刚才我说错了,这里GS78L05S芯片1脚应该是连接场管D或S级的,用可调电源经10c10场管给alc662供电是不用断开场馆G级相连线路的,其用可调电源 调节输出的5V是加到场管 D或S级来进行的。

网友:
建议楼主修好打热熔胶 一不小心整个焊盘就下来了

网友:
焊后感觉很牢,就没有上胶。

网友C:
78L05输出稳压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c10场管G极可能也是受某型号芯片控制,楼主没有详细在帖子中没有详细说明,但不是受GS78L05S控制,刚才 ...

用可调电源调节输出的5V是加到场管D或S极主要是焊盘大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调节输出的5V是加到场管D或S极主要是焊盘大比较方便。

嗯,是的,这里楼主说的GS78L05S的1脚脱离电路应该是这个引脚脱离相连对应焊盘或与场馆10c10 DS级之间线路处于断开状态。

网友A:
嗯,是的,这里楼主说的GS78L05S的1脚脱离电路应该是这个引脚脱离相连对应焊盘或与场馆10c10 DS级之间线路处于断开状态。-------正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调节输出的5V是加到场管D或S极主要是焊盘大比较方便。

在GS78L05S的1脚5V电压输出正常,但ALC662声卡芯片25和38脚电压异常的情况下,这里也可以直接用镊子短接10c10场管 DS级或翘起声卡芯片25和38脚判断故障。

网友:
GS78L05应该是待机5VSB提供的,另一块供电是10C10场管开启的。楼主不错,不过比较费时费力

neco -1 GS78L05输出的5VSB电压应该是通过内部电路.

网友C:
直接飞个线也可以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这里楼主说的GS78L05S的1脚脱离电路应该是这个引脚脱离相连对应焊盘或与场馆10c10 DS级之间线路 ...

嗯,这里GS78L05S的1脚引脚脱离相连对应焊盘的话,也会影响场馆D或S级的正常输出电压值,相当于输出脚处于悬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个线也可以判断的

恩,这里也可以直接飞个5V电压到ALC662到25和38引脚判断故障,GS78L05S的1脚脱离电路这样子操作会造成输出脚处于悬空状态容易引起烧GS78L05S芯片本身,这里最有效的判断方法就是断电测量GS78L05S输出端的对地阻值情况或断开这个引脚后级相连10c10场管Alc662声卡芯片来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L05输出稳压电源

嗯,通过这个78L05芯片转换输出的5V本身电流值一般比较小,其本身损坏也会引起alc662声卡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
10c10场管在这里只是个开关控制元器件,去掉的话,也可以直接飞线连接本身焊盘对应D和S级解决故障,但要保证ALC662和GS78L05S芯片工作正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