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5 开机报警8声 不显示

楼主:
匿名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来自

post_deleted

网友(2015-01-06):
PCH管显示的。。。。。

网友:
恩,试试换pch排除问题

网友:
屏信号是不是南桥发的

网友:
是不是BIOS程序有问题?

网友:
指教搞PCH吧,

网友:
显卡吧囖(⊙o⊙

网友:
换下南桥试试 有的显卡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戴尔  的机器  8声 一般是显卡   你的 应该不关显卡的是   5525 是AMD的 不是显卡是  北桥  你拷下北桥 试一试

网友:
你考下北桥把

网友:
屏线松了  报警

网友:
检查下屏线有没有问题  8声报警不一定就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看看电流 内存有没有读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再检查哈不行换个北桥试一试  论坛我看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没修好

这个不是通病吗   直接加焊显卡  保证能见到效果  都不知道修了多少了  还没有修好过 前提是要看是AMD的还是Intel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屏接口看看屏线松了

网友:
显卡和屏线之间出现问题了

网友(2015-04-25):
这个机器别在提显卡了,好吗?根本就是不显卡的事,没有依据就乱说,直接换UV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