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cpu两个电压不一致

楼主(2015-01-06):
维修一台B470E的电脑,原始故障是cpu铁壳mos管上管烧坏,替换问题解决,顾客拿回用了几天返回说黑屏,拿机测试,发现电脑会自动重启,进pe一会儿就重启了(排除散热问题),装系统都没法装进去,裸板测试依旧,有时进PE还蓝屏,代码是0x0000009c。拆机直接把铁壳mos管全换了,故障依旧。cpu两个电感电压不完全一致,一个1.17v一个1.13v,不知道问题是不是这里,现在没思路了,求解

网友:
你的解决了吗,我的一样

网友:
铁壳和芯片必须一起换掉才行

网友:
俩个供电不好焊接,今天这个方法彻底解决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