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 按开机键不显示 得按重启键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2015-01-06):
华擎H87主板 I5CPU 8G金士顿骇客  耕升GTX660显卡 安泰克500W电源 每天早上按开机键 风扇转 不显示 在按重启键 可以进入系统  这一天之内 怎么开机都正常  第二天毛故障依旧  电源换过来 主板换过了  请教各位大神了  谁遇见过这种毛病

网友A:
你就把开机线和复位线接在一起不就好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开机线和复位线接在一起不就好咯

你的意思就是开机就又复位一下 是吗

网友:
楼上好点子

网友:
kaiji 开机复位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开机就又复位一下 是吗

没开机哪来的复位啊,要开了机才有复位,你连在一起怎么都开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