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 I5 独显BIOS

楼主(2015-01-06):
v470c I5 独显BIOS LA47 MB 10250-2 48.4KZ01.021 卡LOGO

v470c I5 独显BIOS.part1.rar

v470c I5 独显BIOS.part2.rar

网友:
下来刷 了还是一 样的卡LOGO

网友(2015-02-09):
非常感谢,药到病除,我的是I3独显的,通用,OK了,原故障为开机BIOS进度条走到一半卡死,看了许多参考帖子,说有桥问题的,还有CPU问题的,越看越怕,没想到是最简单的bios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是看了很多,说啥的都有,可是刷了这个就好了。

网友:
请问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21-10-28):
非常完美,解决V470 卡LOGO  同配置  版号一样,NV 显卡 四显存,刷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