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LXM-L17AB 无信号连入状态

楼主(2015-01-06):
开机显示一下Lenovo,指示灯变成橙色 提示信息几秒消失,背光灭。希望问题不会太大,更换主板是件让人不高兴的事情,来两张概貌图 ,主板的供电及LDO转换电压的没有问题的。根据故障现象就怀疑两个方面,程序或行场同步输入的信号(主板坏的就不列入了,毕竟是修它的)讲的不全面不要笑。没有电路图没有程序数据在手,但有主板不是在手上,看看主板测量一下行场同步13和14脚对值(二极管档),  真有惊喜-13脚无数值,14脚数值1472  接下来就是分两次,一支表笔接13脚14脚(VGA)另一支笔在正面的电压移动看一看与哪只相连通,得到行场信号两个支路。上帝真的很照啊,没多少秒钟时间就摸清了线路,先上图再接着讲一下就算完事了 ,人总都是有些马后炮的做法,谁都难例外,习惯有显示后才讲得头头是道。芯片的两脚对地打值760左右基本一样,图中黄色圈内的就是行场输入经过串联的电阻。13脚中的无数值,14脚中的在路测挺大的,都给我吹下来,前一只开路后一只几十M欧。接下来就是换两只电阻吹焊上去试一试能不能显示,不显示的话也没有什么招了,看吧电阻实在是细小的很,台机主板上的电阻倒是有大把小的但是不知道阻值数啊,一只只找有些麻烦,干脆在坏显卡上找两只标有数值电阻,真有几只呢!看是241的赶紧吹焊好试机吧,天哪!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过去显示仍正常……装机 。可能会问为什么接241欧的,告诉你们吧,曾检看过VGA经过串联电阻到芯片的取值在470  221  471和1K的等,抓上241的算是随缘了。该是大家抛分来的时候了……要不是最近穷了真不好意思发这帖子。有图纸的可以分享一下,有奖

网友:
行场同步13和14脚对地阻值异常造成的不显呗!很值得借鉴。

网友A:
技术不错呀!楼主有什么高招跑线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呀!楼主有什么高招跑线路吗?

没有什么高招,只是用二极管档一只笔按紧某脚,另一只笔轻轻地在靠近VGA接口元件的前往后一排一排地扫,找到叫声且数值为0的那一只。如果都不响,就要麻烦一点跟踪线路了,一般都能跟踪得出来,弄得清线路但不一定有运气修复好。

网友:
第一次碰到 长经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