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富士康A6VMX 主板 不触发故障 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5-01-06):
接到客户一台主机,故障不触发 按下开机无反应,客户说是电源坏了吧,我说不一定需要检查一下 ,他说师父 快点好吗 下午孩子还需这机器来找老师留的作业呢 ,我说大叔 您别着急 坐下歇会,我一会就给你查出问题来 好吧,您先喝口水..... ......开棺验尸...发现不是电源问题 简单拔插机箱排针引线测试机箱按钮触发正常 那么毫无疑问是主板故障了 跟老人说了一下 您这修这板子 得需要70块钱 ..老人一听 行 ,那就麻烦您啦 多久可以弄好 ?我说 您下午2点来取就行了 ,当时时间是11.03分.... 别不多说 送走老人就拆板....上图吧..来的实际痛快........顺便拿此板图纸给大家一个充饥机会。。哈哈开始.............

网友:
思路清晰 看得出 理论很扎实

网友:
不会查图纸

网友A:
台式机主板有图纸还是可以维修下的,这里正常在短接主板开机针的情况下,IO 83脚和TIGER ONE芯片对应相连的2和3脚会产生对应高低高电平跳变情况,如果其中之一损坏,也会影响另一者的工作,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也可以断开TIGER ONE芯片2脚与IO 83脚相连线路判断两个芯片其中之一损坏故障。

网友:
有图纸 这问题应该好修  没图就麻烦了

网友:
熊大,修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教科书般的讲座,非常棒。谢楼主。

网友:
楼主准备的备用芯片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有图纸还是可以维修下的,这里正常在短接主板开机针的情况下,IO 83脚和TIGER ONE芯片对应相连的 ...

在I/O芯片有供电的情况下是 可以 那么干的 但是此板是 I/O没有实际供电 所以 您的方法就不适用啦 是吧这样?

网友:
楼主分析很详细啊!!图纸也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I/O芯片有供电的情况下是 可以 那么干的 但是此板是 I/O没有实际供电 所以 您的方法就不适用啦 是吧这 ...

是的,这里IO芯片的供电其实就是待机3.3VSB提供的,在本身没有供电的情况下,也不会从对应83脚发出SIO PSON#信号拉低电源绿线电压完成开机触发。

网友:
io坏了拉低了电压?

网友:
应该是开机芯片没输出开启给io 供电的信号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呀!一步步环环查扣,给我们上了一堂检测主板待机供电方法的课程。小有收获。

网友A:
IO芯片没有损坏,这里主板故障是TIGER ONE本身内部损坏造成40脚没有控制信号电压输出,从而导致Q35G级没有控制电压,从而不能通过5VSB转换产生3,3V电压,导致IO芯片没有供电,最后造成主板开机不能触发,根据电路原理图推测q30和Q32在主板待机和开机时候可能是通过TIGER ONE芯片39和40脚发出的控制信号同时导通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吊,维修界的精英呀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芯片没有损坏,这里主板故障是TIGER ONE本身内部损坏造成40脚没有控制信号电压输出,从而导致Q35G级没 ...

说错了,这里根据电路原理图推测q30和Q35在主板待机和开机时候可能是通过TIGER ONE芯片39和40脚发出的控制信号同时导通,其这里Q35 D级电压也是通过5VSB经Q30 转换得到的。

网友C:
查到Q35的G级没有电压,查TIGER ONE电源控制芯片修复的此板。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到Q35的G级没有电压,查TIGER ONE电源控制芯片修复的此板。思路清晰赞一个

在TIGER ONE芯片没有料件代换 的情况下,这里也可以用1117三端稳压器芯片改电路,但是必须要断开Q30或Q35本身G级与TIGER ONE芯片 39和40脚相连线路才行,具体可以参考这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6892-1-1.html

网友:
厉害。。我也修过几个,但是不知道原理。高手,,版主加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TIGER ONE芯片没有料件代换 的情况下,这里也可以用1117三端稳压器芯片改电路,但是必须要断开Q30或Q35 ...

我也见到同行用刀割的,自己没敢动,怕故障扩大了,谢谢你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到Q35的G级没有电压,查TIGER ONE电源控制芯片修复的此板。思路清晰赞一个

哎 你呀 就在那谬赞 我跟你说啊 这都是最基本的啦 这个都查不会 还玩啥以后的信号级维修啊 是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见到同行用刀割的,自己没敢动,怕故障扩大了,谢谢你提醒。

用刀割的话,只要掌握好力度就没有关系。

网友:
图文教程,大家都喜欢,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测量方法与维修思路都是我所不能及的!向你学习,期待更多值得学习的贴 子。

网友:
修得很仔细,有图纸修得要顺畅许多

网友:
跟技嘉H61有点类似,技嘉的只有IO待机,开机IO开启ERP电路 输出SB,IO供电,在发出待机好。

网友D:
那个是一个二次电压,VCC3送到很多东西,那个芯片通电5V转3VSB就已经给芯片供电来控制的二次电压VCC3 SB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一个二次电压,VCC3送到很多东西,那个芯片通电5V转3VSB就已经给芯片供电来控制的二次电压VCC3 SB输 ...

应该是三次电压,5转3v  过后再开启的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到Q35的G级没有电压,查TIGER ONE电源控制芯片修复的此板。思路清晰赞一个

这板子还有开启控制芯片

网友:
楼主水平很牛叉。厉害。

网友E:
知道了 是只笔 那表尖是什么做的?

网友:
多看,多问,多学,思路清晰,.我还没有达到这个技术程度啊

网友F:
看开机芯片2 3 脚怎么知道IO还是开机芯片坏,不是看开机芯片发没发出控制IO供电信号吗?

网友:
厉害啊就这么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了 是只笔 那表尖是什么做的?

我这定做  包邮 :35一副  这是材料费 我就是为了方便大家 所以不收取手工费  ........长短随意定做  材料如下:高级中性笔2只是 6元  线9元一米  6平方 超软 超老化 防冻  锰钢镀铬针2只 2元  接线柱2只 6元  运费 是 12 元  6+9+2+6+12=35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开机芯片2 3 脚怎么知道IO还是开机芯片坏,不是看开机芯片发没发出控制IO供电信号吗?

这个问题 是这样 :在这个板子的故障当中,是查出来I/O没有实际供电 所以它不会做任何的信号接入和发出 ,而开机芯片恰恰是控制和接收I/O信号的中转站 接收到后将信号在发给南桥处理 ,所以 这个开机芯片自身损毁的情况下 是测出第二脚有没有发出高低跳变信号来确定此芯片是否损坏 ,第三脚是接收 根本无需去测 因为没有接收到也就没有发出,所以在没有接收到的同时 又测试了第40脚无控制电压 至此才准确的判断出这个开机芯片的死刑 !!!这回您明白了吗? 如果在I/O有供电的时候 就要看I/O的83脚是否有接收信号 82脚是否有发出 信号 这样就可以判断出 这来芯片哪个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TIGER ONE芯片没有料件代换 的情况下,这里也可以用1117三端稳压器芯片改电路,但是必须要断开Q30或Q35 ...

除非板层断线 不然 修改电路我是断然不可取......认可板子扔掉也不去这样修改,如果你是客户愿意被修改的磨磨唧唧吗?

网友G:
很好,这芯片哪里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很好,这芯片哪里买啊

什么芯片哪里买啊 ? 莫名其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哪里买啊 ? 莫名其妙的

你最后换的那个,你是拆机的还是淘宝订购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最后换的那个,你是拆机的还是淘宝订购

料板上拆的呗 .

网友:
很多配件 我都是平常积攒 人家不要的板子 或者收购回来的 没有维修价值了 比如桥坏了 补线都不行啦 矫健太多了找不到图纸去补的 就都拆件 做料板啦 所以 对于一些主板常怀的元器件 还是有点准备的

网友:
foxcon的板子比较麻烦,没有电路图的话很难修,楼主的帖子越来越有水平了

网友:
大笨熊真牛B的!!!学习了!!!

网友H:
此芯片也控制着内存供电什么的吧,遇到几块都是这芯片惹的,直接废了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 啊

网友:
技术扎实,思路清晰,非常佩服

网友:
老虎1芯片换过,经常性坏。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芯片也控制着内存供电什么的吧,遇到几块都是这芯片惹的,直接废了

这个具体看要这个芯片的信号引脚定义决定,这个芯片应该是在主板待机时候对应脚位得到5VSB和9VSB电压就会工作,同时控制主板各单元电路主供电产生和开机触发,你说的控制内存供电脚位应该是在20和21脚,这个内存供电应该是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此芯片与W83304D引脚功能和信号定义差不多。

网友:
楼主好样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是这样 :在这个板子的故障当中,是查出来I/O没有实际供电 所以它不会做任何的信号接入和发出  ...

你说错了,这里IO82脚是接收南桥过来的3.3V高电平SLP S3信号进行拉低,83才会发出低电平PSON信号同时拉低绿线电压完成主板开机触发。

网友I:
TIGER ONE和IO的区别是什么 ?TIGER是开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TIGER ONE和IO的区别是什么 ?TIGER是开机芯片?

区别就是TIGER ONE这个芯片同时也管理主板各单元电路主供电产生,而IO芯片只是起到管理主板开关机触发作用,TIGER ONE在这里相当于是某品牌主板开机专用芯片,去掉这个TIGER ONE芯片不装的话,也会影响主板正常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是这样 :在这个板子的故障当中,是查出来I/O没有实际供电 所以它不会做任何的信号接入和发出  ...

开机芯片第三脚应该是接收到主板开机针过来的跳变电压,才会发送给南桥和IO芯片进行工作,这里的主板绿线电压应该是由IO 83脚发出的 SIO PSON#低电平信号来完成拉低的。

网友:
台式机修的很给力啊,的心应手,不错,佩服

网友:
技术很好芯片很多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是这样 :在这个板子的故障当中,是查出来I/O没有实际供电 所以它不会做任何的信号接入和发出  ...

开机针,先进IO,而IO现在没有供电,你的这个判断的依据根本不存在,你自己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机针,先进IO,而IO现在没有供电,你的这个判断的依据根本不存在,你自己分析一下电路。

有图有真相,自己看了

网友:
说了 没有供电 80脚也没有供电 4脚 37脚 99脚主供电 都没有

补充内容 (2015-1-15 10:17):
你发的图 那个是5V进的I/O芯片 而I/O需要工作的还需要3V的待机电压

网友:
看似时序有点乱

网友K:
你测一下q35的S极是不是和电源接口的1脚相连

网友K:
q30和q35好像是双路供电,开机前由5VSB供电通过q30转成3VSB , 开启后由+3V通过Q35给3VS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q30和q35好像是双路供电,开机前由5VSB供电通过q30转成3VSB , 开启后由+3V通过Q35给3VSB供电 ...

可以这么理解应该是主板待机时候,由Q30高电平导通将5VSB转换成3.3VSB电压给南桥待机供电,而这时Q35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相反主板开机触发时候,Q35高电平导通由VCC3.3V电压代替3.3VSB供电,Q30和Q35在高电平导通时候,两者的G级导通电压范围值应该是4.5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测一下q35的S极是不是和电源接口的1脚相连

Q35  S级在这里按理论知识推测应该是和电源接口 1脚3.3V电压测试点相通的,Q30和Q35可以提供的图纸中可以看出电压输出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推断两个管子都是N沟道导通性质的。

补充内容 (2015-1-16 10:41):
3.3VSB指的是待机3.3V,而这里的VCC3.3V就是电源接口过来的3.3V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5  S级在这里按理论知识推测应该是和电源接口 1脚3.3V电压测试点相通的,Q30和Q35可以提供的图纸中可以 ...

q35的S极如果和ATX一脚相通  那待机3.3V不就出来了吗 还用得着TIGEN ONE 来控制干嘛 ? 都不晓得你们在那叽叽喳喳的说啥

neco -4 q35的S极输入的是VCC3.3V供电,与待机3.3V.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测一下q35的S极是不是和电源接口的1脚相连

你再好好看看 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26861-1-1.html看下这篇帖子你自己就了解。

网友A:
这里VCC3 是Q35这个N沟道的输入电压,并不是输出,这个Q35在主板待机时候应该是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的,如果是处于导通状态的话,一般就是3VSB或5VDUAL串路。

佰诚科技 -5 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VCC3 是Q35这个N沟道的输入电压,并不是输出,这个Q35在主板待机时候应该是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的,如 ...

这里通过5VSB转换产生南桥待机电压3.3VSB的场管其实是Q30,而不是Q35,你自己可以理解下。

网友:
你自已有板子,测一下Q35的S极是不是和电源接口橙色3.3V相通,如果是相通的,那么可以肯定是双路供电。

网友:
大哥,3.3V要拉低绿线后由电源产生, 待机时只有5VSB,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啊,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    开机不了一般就先看io或参与开机的

网友:
那么此时只要我们短接一下开机针脚一下就可知道此芯片2脚和3脚是IO顺坏这个不理解

网友:
楼主可以把讲座做成课件卖钱了哦

网友K:
支持neco 不支持佰诚科技 原理都没吃透 分析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支持neco 不支持佰诚科技 原理都没吃透 分析不合理

给你的分析加点分把

网友L:
本小小白表示 测量电压的时候只能看到万用表的一个脚  另外一个脚你放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本小小白表示 测量电压的时候只能看到万用表的一个脚  另外一个脚你放在哪儿?

一只脚放在电压测试点,另外一只脚接地就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一只脚放在电压测试点,另外一只脚接地就行。

板子上的接地点 还是板子之外的 你习惯放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L:
板子上的接地点 还是板子之外的 你习惯放什么位置

板子上的接地点。

网友:
楼主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楼主也应该查查 TIGER ONE 工作的前提 条件     话说楼主的台式芯片这么多

网友:
呵呵  老徐没教你啊?/、

网友:
好帖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修的  没图纸就要跑线